[电源] 求助维修笔记本电源,电压逐渐降至0v

楼主(2020-02-28):
闲鱼打黑来的电源
输出线被剪了
串灯上电测电压19.几伏,拿手机拍照时,嘭一声,正负极不小心短路了,之后电压由19v慢慢降至0v,判断是保护了
费力撬开外壳
正面,大电容等等没有发现不良
这是背面
主控有胶,看不清楚,只能看见07字样
次级M1013A控制
背面所有电阻都量了,好的!贴片的三脚原件要么丝印看不清,要么搜索不到资料!现在初级有+300v正常,输出电压由19v逐渐掉至0v,重新上电无任何电压,过几分钟后再次上电输出电压又由19v逐渐掉至0v!麻烦各位大佬们分析一下是哪部分出了问题,先谢谢了!

最新进度~~~~~
换了光耦、与光耦第四脚相连的电解电容,火线串灯泡上电输出电压稳定19v了,用A1323烙铁发热芯接在输出端,烙铁芯发热,灯泡闪烁,输出电压跳变,电源应该是打嗝了,不知道这样测量电流对不对?

网友A:
看下输出电容有没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输出电容有没击穿

输出电容用万用表欧姆挡测量有正常的正反向充电

网友B:
我有个索尼的19.5  4.74a也是类似情况,jrc生产的

网友C:
一般来讲短时间次级短路话是不会烧电源的,有些输出端是有保险或者自恢复保险的,放一两天再看看呗,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输出电容有没击穿

输出电容用万用表欧姆挡测量有正常充电现象

网友D:
是不是要负载才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输出电容有没击穿

输出电容量过,有充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讲短时间次级短路话是不会烧电源的,有些输出端是有保险或者自恢复保险的,放一两天再看看呗,呵呵 ...

听你的,先放两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要负载才有输出?

应该不是吧,没有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输出电容有没击穿

输出电容用万用表欧姆挡测量有充电过程

网友:
惠普的电源  质量看着很不错  祝楼主好运

网友E:
只能给你给思路,听不懂的话就算了,大电流冲击导致,检查保护电路,检查驱动芯片的开关管检流电路,比如玻封二极管,注意区别是二极管还是稳压管,检查驱动供电,能瞬间启动就代换一下驱动芯片供电电容,一般是小体积的16-25V电容,代换故障依旧换回来,基本上前级就这些问题,后级问题根据后级电路来看,一时半会说不完,我觉得输出部分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贴片元件的电源最难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给你给思路,听不懂的话就算了,大电流冲击导致,检查保护电路,检查驱动芯片的开关管检流电路,比如玻 ...

pwm芯片是LTA301 P 百度搜索不到资料,开关管检流电路与3842的不同,看不懂!板上各贴片电容不知道具体型号没法判断是否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给你给思路,听不懂的话就算了,大电流冲击导致,检查保护电路,检查驱动芯片的开关管检流电路,比如玻 ...

代换了贴片光耦、与光耦第四脚相连的50v10uf电解电容后电压输出19伏了!火线串灯,正负极接A1323烙铁发热芯(冷态阻值12欧),灯泡重复闪烁,输出电压跳变,这应该是电源打嗝了,没有电子负载,不知道这样测电流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给你给思路,听不懂的话就算了,大电流冲击导致,检查保护电路,检查驱动芯片的开关管检流电路,比如玻 ...

图片左上角换了贴片光耦和一个50v10uf电解电容,火线串灯输出电压正常19v!用936的烙铁芯A1323接在输出端(烙铁发热芯冷态电阻12欧),灯泡闪烁,输出电压跳变,电源应该是打嗝了,不知道这样测量电流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索尼的19.5  4.74a也是类似情况,jrc生产的

我的电源修好了,是光耦的问题,你看看你的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