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美的变频蒸立方微波炉

楼主(2020-02-28):
淘了一个美的微波炉,里面非常新,好像没通过电一样。里没有变压器,是电子板的。本以为15块钱能拆个900铜变压器,翻车了。
通电无反应。万用表测试,保险没断,驱动板没发现坏件,查到电脑板的待机电源没工作,没有5伏和12伏电压。测试也没发现有损坏原件。用可调电源直接连5伏和12伏电源,屏幕亮,继电器有动作。确定电脑板是好的。高压驱动板的220电压需要通过电脑板工作控制继电器吸合接通高压驱动板工作。哪位大神有维修过电脑板待机电源的帮忙分析下是什么问题不起动的。感谢

网友A:
蒸立方是不是又是噱头?

网友:
什么 型号?  多少升的?
现在变频 微波炉 少了 变压器 轻蛮多!

想找 900W 纯铜 变压器?   那些老旧十多年前 转盘的才有

网友B:
这么新,也不知道楼主是赚了还是赔了,美的什么型号?

网友C:
15块买个这么新的高级微波炉,一点都不亏啊,里面随便拆一个磁控管啥的都值15了

网友D:
不会修电源板的话,最简单就是马云家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修电源板的话,最简单就是马云家买一个

待机开关电源非常简单,就几个零件,但没测出有坏的,无从下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待机开关电源非常简单,就几个零件,但没测出有坏的,无从下手

那就上电从前往后测呗,比如整流桥后面电容上电压有没有呀?如果有的话电源IC的VCC等电压有没有呀,等等。。。貌似这个没有电源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上电从前往后测呗,比如整流桥后面电容上电压有没有呀?如果有的话电源IC的VCC等电压有没有呀,等等。 ...

电源滤波电容正300伏有电压,开关管没导通。启动电阻也换过了,没有光耦是怎么做到稳压的。最后两张图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新,也不知道楼主是赚了还是赔了,美的什么型号?

美的蒸立方ev923kf6-na

网友E:
你确实赚到了,慢慢分析电路实在不行飞两个电源板子,有没有修过的不知道,我估计看到过的都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蒸立方是不是又是噱头?

通过水泵进行350度加热蒸汽进行食物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块买个这么新的高级微波炉,一点都不亏啊,里面随便拆一个磁控管啥的都值15了 ...

用不上卖废铁不值钱

网友:
这么新,你看看保修,有售后就去肛一波售后,一般是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确实赚到了,慢慢分析电路实在不行飞两个电源板子,有没有修过的不知道,我估计看到过的都不多 ...

应该是没有维修过。里面一点灰都没有,估计是买来用一次就坏了

网友F:
记得微波炉频率是2455兆的吧?这东西还能变频,谁来科普一下?

网友:
看来买之前都得科普一下,比如楼主的变频微波炉,可以想成九几年磁带录音机很重的电源,变频微波炉想成手机的开关电源很轻。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水泵进行350度加热蒸汽进行食物加热

能效就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记得微波炉频率是2455兆的吧?这东西还能变频,谁来科普一下?

我猜是不是磁控管供电的频率可以变,比如普通的方式小功率加热是通过加热一下停一段时间再加热一下再停一段时间,而这种可能通断频率就类似开关电源PWM,根据功率自动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没有维修过。里面一点灰都没有,估计是买来用一次就坏了

这货也太坑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