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Verbatim的U盘质量这么差啊

楼主(2020-02-28):
Verbatim威宝,这个品牌最早在光盘年代留意过,还买过这个牌子的光盘

不过这牌子的U盘以前没买过,最近看到这牌子的U盘做特价就买了两个,

32G USB3.0的,

测试速度一般般,写入不足10MB/s印象深刻,读出挺快的,忘记多少了

不久前新作一次OMV的NAS,就用这个U盘做了系统盘,结果才没多久就出现了系统文件系统崩溃了,OMV系统启动不了了

后来,用sandisk的U盘重新做了系统,还好数据没有什么影响,重新加载一下,重新设置一下权限就好了

印象里,sandisk的U盘很少出问题,是用过各品牌U盘中质量最稳定的品牌

网友:
本来不是做U盘的,让哪家厂做的OEM/ODM吧

网友:
喂饱自始至终都只不过是个logo而已 它什么技术都没有 现在流行logo租赁业务 只要给足了钱你拿回去当饭馆招牌都没人管你

网友:
山迪斯科 发热还是高了些,
这方面都不如 渣士顿 的表现,

还是多备一些,
时刻保持有 2个 以上的可启动 U盘 把握些

网友:
我有个老威宝U盘8G,质量不错,10年了还挺好。

网友:
其实个人觉得NAS尽力别用U盘之类的做系统盘吧。因为很多时候系统盘的读写频率很高,U盘的闪存寿命有限。我这边之前做NAS用的是DOM盘或者是机械硬盘。因为家里有几张4~20GB的机械硬盘(IDE口),做NAS的主板上还有IDE槽,所以就把这种机械硬盘做系统盘了。启动速度略慢一点,但是很稳定。

不过现在的NAS 是win系统了。也不存在所谓的U盘做启动盘的事情了。。。

网友(2020-04-01):
威宝的u盘 感觉是哪家小厂在用,质量的确不眨地 ,丢过分区,还要自己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