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疫情期间在家闲的慌,格力空调外机拆开清清灰

楼主(2020-02-28):
疫情期间在家闲的慌,格力空调外机拆开清清灰

网友A:
家电下乡机

看起来不错啊,好像还有电抗器

网友B:
有时候搞不明白一个大一点的SMC的气缸都好几大千。一个1.5p的空调才2000左右。一个空调厂家能挣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搞不明白一个大一点的SMC的气缸都好几大千。一个1.5p的空调才2000左右。一个空调厂家能挣多少钱。 ...

薄利多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电下乡机

看起来不错啊,好像还有电抗器

是~,还是日系105的电容,双排管,还真没怎么减料

网友:
其实家电下乡的机器用料比一般的要好点的,坑的是政府的补贴,农网用电还有很多地方电压不稳的,用料好点是必须的

网友:
用得上nichicon电容的机器应该耐操 看外机的电路板应该是变频的把?

网友:
变频机

指数补丁

网友:
感觉真是手痒了,这哪有多少灰可以清啊

网友:
蜜蜂窝要小心啊

网友:
看这外机像是跟大金合作的那批机器(还有人就直接说是换壳机),内机是不是格力谦者那款,或者类似的?

网友:
我用的一台是格力,一台美的,感觉都差不多。。。。。

网友:
传说中的变频机,过了保修期出故障人也一起变贫了。

网友:
感觉这个机器好像要小一圈

网友:
空调外机清灰真的没必要,实属闲的

网友C:
也有台格力定频空调在用,功能正常,就是有点吵,像拖拉机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有台格力定频空调在用,功能正常,就是有点吵,像拖拉机一样。

同感,肿么办呢?

网友:
收了高空费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感,肿么办呢?

试过加减震胶没什么改善,之后没再折腾,估计换新机是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