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德伟791分享。看看内部

楼主(2020-02-28):
作为一个直男。热爱工具的直男不拆开看看内部根本做不到。当初苹果4刚出买到手第一步就掰开看看为啥那么贵。然后默默点头直。确实不一样。从小就喜欢拆东西。小时候总挨揍。外表恢复了。内部一团糟。现在也圆梦了 单位设备没事就拆着玩。还给我开工资

楼主:
说说看法 金属齿轮箱相当重看着结实。调节扭力那灰色是一种塑料。里面箱是金属。卡头也金属。电机不带齿轮箱声音很好听。齿轮箱没拆。原理都一样。行星齿轮结构 5个小齿。3级。带锁。几十块的机器结构也差不多。无非就材质。做工。小齿少点。电路系统狠复杂。主板子都用胶灌满了 防水更好。电线粗壮   重点来了。电池尾插松垮。不拘小节。

网友A:
看看,眼热!眼热!!

网友:
得伟电池都晃  我的几把工具都给里面上硅胶快干的时候插入定型  以后就不会晃了

网友:
走线听漂亮,多而不乱,赏心悦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眼热!眼热!!

喜欢啥就干他。钱并没有真正的花掉只是换一种形式陪伴你

网友:
这用料扎实,看电解是日系的,行星齿轮有5个,走线都有线卡。

网友B:
"单位设备没事就拆着玩。还给我开工资"-----------维修工被你说的这么清新脱俗。

网友C:
我的796一样是电池尾插松动。看来不松动就是是得伟了。。

网友D:
看上去这做工真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位设备没事就拆着玩。还给我开工资"-----------维修工被你说的这么清新脱俗。 ...

开的少再不想开点 人就抑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这做工真是不错。

做工细节一般。用料挺扎实。毕竟在美国也算数一数二的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796一样是电池尾插松动。看来不松动就是是得伟了。。

电池仓是晃悠。没啥事。我对他还是图他耐用。价格中档。产品推广特色就是耐用。这玩意柠个钉转个木头。钻个铁。能有啥大精度 有劲耐用。

网友E:
我本来有点飘想买这个,后来现实了买了锐奇

网友F:
电池尾插都是松垮的 让尾插跟着电池一块晃,这样才接触良好 插片寿命也长,尾插固定死 电池为了插拔 不可能不晃动 接触势必会出现一定的不良 最主要是接插件会磨损,见过得伟电池插片磨损的快像纸一样薄了。现在的都是松垮的 振动大的工具会加个弹簧 插电池滑槽上加橡胶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本来有点飘想买这个,后来现实了买了锐奇

只要正规品牌还都可以的 起吗安全性可以有保障。性能指标够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尾插都是松垮的 让尾插跟着电池一块晃,这样才接触良好 插片寿命也长,尾插固定死 电池为了插拔 不可能 ...

老湿。学习了。说的很有道理。我没想到这问题。确实有道理

网友(2021-02-26):
又是开新机子了!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