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Xbox 360 无线手柄拆解换微动

楼主(2020-02-28):
没事做,一直在家玩模拟器,前些日子拆了小鸡和新游的手柄,小鸡的直接扔了,新游可惜蓝牙连电视,还行,蓝牙联电脑玩游戏有延时,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怪物猎人p3钓鱼,总也钓不到了,看到上钩,按按键已经晚了!喜欢怪物猎人的,可以一起联机啊,电脑模拟器版本的啊!

其他手柄只有360的无线,因为只有一个连接器,只能一个人玩!有时候和闺女联机玩还得用那个新游!
有3个360手柄,两个原装,一个组装!组装摇杆不好用,一直放着没用,今天心血来潮想修修!也不知道是只换外壳的组装版本还是全部国产假货,还得请大神指点,另外两个也拆开过,3个版本主板!颜色也不一样,不好对比!

今天只拆组装,等过几天零件到了再装上,主要就是修这个微动,都拆开了清理上油了,可以用了,但是既然这么费事,直接用新微动,也才2块钱一个,alps的,不过运费10元!所以多买些,赚够运费钱!

网友A:
这玩意好像我有一个,不过没机器试,淘别的东西顺带来的

网友B:
XBOX的手柄是真没话说,手感一流啊

网友C:
久经考验的电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久经考验的电烙铁

电烙铁我老爸的,疫情困在老家,1个多月没事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XBOX的手柄是真没话说,手感一流啊

据说one s的更好!360的就是皮实,10多年了也不坏!坏的这个是组装翻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好像我有一个,不过没机器试,淘别的东西顺带来的

无线的联电脑要接收器!没接收器不能用就是摆设?现在接收器比手柄贵!

楼主:
国产的alps摇杆,也可能是国内假货,谁知道呢!我感觉还不如台湾rsf摇杆手感好!

网友D:
Xbox360 我倒是也有一台,手柄还能玩电脑游戏?!我很惊奇,怎么搞?你这是什么游戏?

网友:
引用 网友D:
Xbox360 我倒是也有一台,手柄还能玩电脑游戏?!我很惊奇,怎么搞?你这是什么游戏? ...

买个xbox360无线接收器 直接插电脑上就可以玩了 如果是有线手柄直接插电脑就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Xbox360 我倒是也有一台,手柄还能玩电脑游戏?!我很惊奇,怎么搞?你这是什么游戏? ...

Win10里面有xbox游戏程序,可以玩一些xbox的游戏,一些电脑游戏也可以用手柄玩,比如gta5.还有就是玩一些模拟器,psp的,wiiu的,我玩的是psp的游戏怪物猎人p3高清重制板,用电脑连接电视玩,用游侠联机,和喜欢的朋友一起做任务!手柄用途很多,我只用来玩模拟器,其他游戏了解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Xbox360 我倒是也有一台,手柄还能玩电脑游戏?!我很惊奇,怎么搞?你这是什么游戏? ...

XBOX360系列、XBOX one系列、PS3、PS4、Nintendo SwitcPRO 的手柄不用转接头直接兼容PC,XBOX兼容的好点,win7以上安装完驱动后直接能用了,部分游戏不用改按键,进游戏检测到手柄,游戏的按键提示就会由键盘鼠标会变成手柄了,而且一些支持线性按键的手柄,在PC游戏里也是可以用的

楼主玩的是怪物猎人P3 HD,我的PSP上也有这个游戏, 但不怎么会玩

网友:
我也有个360手柄摇杆归中有问题,但看着运费比摇杆贵实在不想换

网友:
买的摇杆配件和原装的手感一样吗?

网友(2020-07-10):
XBOX做工是手柄里面最好的了,其他北通仿品很难相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