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电风扇无刷电机改遥控

楼主(2020-02-28):
如图这种12v直流无刷电机,现在是用电位器无极控制转速的想改成遥控,应该怎么做啊

网友:
先转起来再看看怎么改,改遥控有什么用,

网友:
改遥控上单片机PWM,先看电机驱动,把电机搞转再说

楼主:
这个内置驱动直接上12v直流电就可以用的,旁边的电位器控制转速,就是想改遥控转速

网友:
你的意思是遥控调速?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一个遥控电路,控制一只减速电机能正反转,用这个电机带调速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