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戴尔成就电脑,bios页面莫名其妙变了?

楼主(2020-02-28):
以前买回来时候是下面这样子的bios页面↓↓

现在变成这样子了???↓求助怎么调回去?现在这个页面没法设置U盘启动,不认U盘,安全启动关了。拿去服务中心说弄一次不管你啥的收50服务费。开机就闪一下U盘就不读了,排除U盘问题

网友A:
应该是原来自带的操作系统给你安装了很多厂家的软件 其中有一个工具检测到有升级 就给你升级了BIOS导致的吧?

网友B:
能正常使用,管他呢。

网友:
应该是进的界面不一样了吧。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C:
我觉得还是第二个更直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原来自带的操作系统给你安装了很多厂家的软件 其中有一个工具检测到有升级 就给你升级了BIOS导致的吧 ...

也不应该啊,第二个怎么感觉是n年前老界面了,咋还能降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正常使用,管他呢。

现在不能正常使用,没法U盘引导,百度搜出来的都是第一种界面的,第二种界面都没见过。戴尔确实要一顿设置才能认U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第二个更直观啊

第二个是n多年前的老电脑了,第一个我记得是叫uefi bios还是啥的

网友:
咋就不能改了?
按 方向键右 可以切换到 boot 标签页吧,
不太可能没有修改选项啊?

顺便,
摄像头美纹纸伺候

网友:
没人给你换三大件吗

网友:
哈哈  同意一楼说法

网友:
还是习惯了第二种形式的,左右键看看boot菜单里有能修改的启动项没

网友:
第一张和第二张图仔细比较就知道了,很明显的两台不同型号电脑。同品牌不同型号的电脑,BIOS界面不同很正常吧?图片1,DELL Vostro 14-3468或者14-3458上市时间2016年3月左右;
图片2,DELL Vostro 15-3572,上市时间18年7月左右。然两台笔记本的bios都支持UEFI的启动,第一台设置比较麻烦,而第二台的设置却很简单,BOOT选项里面有支持的模式。既可以传统模式,也可以UEFI模式。
忘记说了,有些笔记本,必须win10的UEFI PE才能引导,否则无法启动或ACPI报错!

网友:
找到主板对应的BIOS刷回去就好了,第一个图的BIOS也可以设置U启动的

网友:
这个BIOS不是更方便吗

网友:
按f12吧。我觉得应该是uefi变成传统了

网友(2020-07-11):
解决了吗?我的7557是第二张图片那样,也是不知道怎么设置从固态硬盘启动

网友(2020-08-16):
U盘不能启动,会不会是主板设置成了UEFI启动,而U盘里的启动相关设置不支持UEFI启动?U盘启动,最好做成传统BIOS和UEFI双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