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笔记本杀毒后开不了机,重做系统看不到u盘启动符

楼主(2020-02-28):
电脑中病毒了,杀毒后开不了机,想重做系统,使用在台式机上正常使用的老毛桃u盘启动盘重装系统看不到启动盘

如上图,高手指点一下迷津吧,谢谢,笔记本型号,联想E520

r

网友:
UEFI启动
硬盘设置成GPT分区
自己百度下
这个我就不教你了撒

网友:
杀毒方法不对!要用75度酒精喷酒,或者紫外线照射2小时,或者放进锅里煮半小时。

网友:
boot选项 里还有内容  点开看看

网友:
楼主是来水贴的吧  ,你这种问题应该去百度解决

网友:
这个地方选择usb老毛桃启动,最上面的usb hdd是网络启动.把它取消.

网友:
联想的bios有的时候启动项里的usb启动项是被屏蔽的,用X把usb启动项加进去就行了

网友:
你那个老毛桃支持UEFI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