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TPLINK-WR702外壳做个人体感应超级迷你的小夜灯HC-SR501模块应用案例

楼主(2020-02-29):
所需材料如下:
tplink wr702n迷你路由外壳
hc-sr501热释电红外感应模块

680毫安锂电池 (昨晚测试常亮模式下能高亮两个小时,人体感应比较省电,延时调节在30秒,用几天肯定也没问题的,原本是3.8V的,没有4.35V的充电模块,用4056模块充不到最高电压4.35V,就去掉原来的保护板了。电压低于3V模块就不工作了,所以也不会出现过放的情况)
4056充电模块(充电电流限制在400左右,毕竟电池比较小)
s8050三极管
一个1W LED灯珠
(4.1V电压下工作电流最高290毫安)
散热片一个,高度刚好放到外壳里面,用来给LED灯珠散热用。

不会焊接的可以参考这个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414

直接利用迷你路由的供电开口的地方放4056充电模块,用网口位置放LED灯珠,很方便,省了开口的时间,感应探头的位置,没有开口的钻头只能是用刀片慢慢开口的,这个费了不少时间,其他的就很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漂亮。。。。。。

感谢~ 有这个小玩意,晚上走在客厅就比较方便了。

网友B:
改的不错,菲镜开孔圆滑,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的不错,菲镜开孔圆滑,好评。

慢工出细活,考验耐心的,如果有个开孔的钻头,分分钟就能搞定了。

网友C:
奇思妙想好创意!我家好几个701、702路由器吃灰呢,翻出来也改小夜灯
另外路由器的220插脚不用吗?

网友:
仔细看图才明白,这是WR703N啊,没有交流供电的那种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思妙想好创意!我家好几个701、702路由器吃灰呢,翻出来也改小夜灯
另外路由器的220插脚不用吗? ...

702和703是5V供电的。我直接用它原来的供电开口的地方接了4056充电模块。如果要用710这种220V直插的,那就要把710的板子去掉一部分,只保留220V转5V的电路,并且也不用放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