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eleadapt车载逆变器120V60Hz90W,不知是叫得力通还是,菲律宾产,非正弦波

楼主(2020-02-29):
teleadapt车载逆变器,输出120V,60Hz,功率90W,不知是叫得力通还是,还是什么英国环球通信,标菲律宾产,壳子是热熔封了,用撬棍加热风枪才勉强拆开的,本来是舍不得拆了,只因用示波器看波形是矩形波的,有点灰心,50元收的,郁闷的是拆开看里面很不错的,上盖还有一片铜片及一块铝合金给变压器散热,变压器顶部贴了导热垫的,不带风扇散热的,为什么却是非正弦波的,哎!台湾OST奥斯特电容,集成ic都是ST意法半导体的,开关升压侧和逆变侧均使用了一片电源管理芯片M1021和一片PWM脉宽调制芯片SG3525AP,开关电源升压开关管为2颗P80NF55场效应管,逆变桥的驱动芯片为2片L6384D,2颗SFH617A-3光耦,做工还是挺好的就是开心不是正弦波的,另外还淘了一个劲量Energizer的充电器,可以充AA、AAA、C、D、9V电池,主控芯片是被磨了型号的,充电不能单只,必须成对才可以。

网友A:
这么小的变压器能有9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变压器能有90w?

也不小,巴掌大一坨的,散热片也挺厚的,就是属于无风扇散热那种,可能散热效果令人担忧

网友B:
看做工挺好的,想买个1000w的110v的都买不到啊,矩形波的就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做工挺好的,想买个1000w的110v的都买不到啊,矩形波的就ok的.

1000W,如果输入12V的话有点难以实现,12V下1000W电流算上自身损耗就得100A左右,这个电流不管从线材还是场效应器件上都是难以实现的,真要这样那得做成多大的逆变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做工挺好的,想买个1000w的110v的都买不到啊,矩形波的就ok的.

有啊 里面4个变压器每个负责250W功率 最后正弦波双臂调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变压器能有90w?

看看90W的笔记本适配器有多大啊

网友D:
对比楼主手掌大小,估计逆变器峰值2百瓦,额定1百瓦。镍氢充电器好像是两串充电,用在一节五号电池手电和三节五号电池小电器不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90W的笔记本适配器有多大啊

原理不一样,逆变的大电流在输入侧的开关升压这里,发热的主要是升压变压器和开关管,开关电源发热的就是整流管

网友E:
谢谢分享,做工挺不错的,可惜不是220v逆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比楼主手掌大小,估计逆变器峰值2百瓦,额定1百瓦。镍氢充电器好像是两串充电,用在一节五号电池手电和三 ...

应该不是串联吧,不然两只电量不一样的电池怎么充,我倒是还有一个松下BQ-CC16快充,可以任何槽单充混充,逆变器没风扇设计,达不到那么大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做工挺不错的,可惜不是220v逆变

就是因为好多市面上的220V逆变器内部用料和做工不好,功率虚标,所谓的纯正弦波最多就是修正正弦波,才特意买120V的,因为以前国内的消费观念是没人愿意花钱买贵的

网友F:
楼主可以尝试添加400V&4uF左右的CBB22于输出插孔(可以先找几个安规X电容并联试机),看是否能有正弦波输出???至于110VAC改220VAC非常简单,常规的倍压电路即可(将单侧S1M二极管桥臂替换为2只200V电解电容即可。当然也可以翻倍次级匝数&改400V电解电容)。改频率需要摸索后级(其实可以不改,毕竟日本关东100V&50Hz和关西100V&60Hz混用多年仍很和谐)。
因为SPWM原理:其中的mH级FeSiAl电感既与uF级CBB电容组成电惯性网络将SPWM方波滤成正弦波,同时还起到AC同步buck的稳压功能。

这土豪设计着实看不明白,因为该板子竟然有储能的多匝mH级铁硅铝电感(业余人士表示铁硅铝加漆包线也要钞票呢),这本不是修正波逆变器应该存在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好多市面上的220V逆变器内部用料和做工不好,功率虚标,所谓的纯正弦波最多就是修正正弦波,才特 ...

好机智哈哈,现在很多电器是宽电压的,120v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机智哈哈,现在很多电器是宽电压的,120v也能用

你才知道呀,前段时间有卖一款日本的50W纯正弦波逆变器,内部超复杂,可惜没买到,断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尝试添加400V&4uF左右的CBB22于输出插孔(可以先找几个安规X电容并联试机),看是否能有正弦波输出? ...

他的逆变器输出只串接了一个47Ω3.75W的限流电阻,我的示波器有点老,新建的,但是可以明显看出就是矩形波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尝试添加400V&4uF左右的CBB22于输出插孔(可以先找几个安规X电容并联试机),看是否能有正弦波输出? ...

从电路结构看,就差一个CBB电容,正弦波逆变器该有的主要元件他都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的逆变器输出只串接了一个47Ω3.75W的限流电阻,我的示波器有点老,新建的,但是可以明显看出就是矩形 ...

没有打算连接一个拖线板,并几uF的CBB或安规电容试试方波会不会变正弦吗?

网友G:
不明白为什么喜欢正弦波的,矩形波甚至高压直流难道不好吗?整个直-(交)-直双向转换不是更简单转换效率更高吗?难道要用鼠笼电机?或是工频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明白为什么喜欢正弦波的,矩形波甚至高压直流难道不好吗?整个直-(交)-直双向转换不是更简单转换效率更 ...

说心里话,心理因素占了极大部分,总认为正弦波的高级些、复杂些、装装样子也是很拽的,其实除非电机类电器,矩形波不行外,我们日常生活中车载的无非就是些充电器,自己又不是要在车上干工作,着实也没必要,总之心里在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