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乐视快充头(Letv Q-24BCN)

楼主(2020-02-29):
最大24瓦

暴力拆解

双层pcb设计

做工工整

从芯片规格来看属于廉价方案

其他版本拆解: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1088

网友:
pd来临还玩qc

网友:
应该是乐视的吧,不错挺好用的还便宜,马家商店我买了两个

网友:
什么叫廉价方案。

网友:
这个看着舒坦

网友:
这个充电器我前后买了4个东洋版本,为的就是可以给联想P2手机快充,这个春节回家,发现放在家里的一个头子已经不能给P2快充了(放着闲置吃灰,没人用它)。用手机自带的原装充电器就能正常快充,只能说明这个充电器还是不那么靠谱吧,比较才10多块一个……

网友:
至少比内置配重片的好点,我以前也买过一两个,当时QC2触发器贵了点,不过有触发器后,可以改万用表应急电源,电脑风扇电源等。

网友:
型号乐视2手机充电器EQ24BCN
我也发个,故障情况为,插上充电线充电,手机一闪一闪的,好像是继电器不断吸合的情况。 手机充电器高压与低压线路在一块板子上,设计精密,维修困难,为安全起见,不介意非专业人士维修。

网友:
乐视头子不要充魅族手机,坛子里有例子

网友:
对乐视的观感一直不错,当初单位作为工作手机发的乐视1,虽然是最低端的,但是到现在照相和屏幕都不错,就是裸屏有点反人类。后来,有用户用乐视电视,也感觉不错,如果乐视不是这么快倒闭,电视我也就换乐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