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咸鱼入手的FLUKE 87v开箱

楼主(2020-02-29):
在家逛咸鱼,无意间发现有卖家在卖全新福禄克87v,米国产。头脑一热,给买了一台,这手真该剁了。。。。

焦急等了几天,收到货迫不及待打开。

拆开包装,全部内容如下:

仔细观察一番,正面黄皮上有一点脏,不知道是运输过程产生还是不是真的全新,不知道如何鉴别。。。。。

粗略测试一下,开机正常。插上表笔测试一下我的倍量充电电池电压,1.302v,交换极性测试1.303v,为何结果尾数不一样呢,拿出我多年前买的ut61e测量电压1.2988,交换极性测试数据一致,到底哪个读数更准确呢?
又切换到电阻档,将表笔短接,内阻有0.2欧姆呢?然后自动测量过程中,数字会短暂消失一会,正常吗?

网友:
拆开看主板

网友:
拆开看下板子就知道了真假了。

网友:
我就相信福禄克的,,不相信U的,,,

网友A:
翻转误差。开4位半模式检查一下,有可能需要重新校准

网友:
一个字的差别不算大吧

网友:
感觉表笔不对呀

网友B:
想知道多少钱入的.谢谢你

网友:
你打到4位半模式试试,我的87VC测电池正反都一样,表笔电阻在0.16欧。
还有你看看版本是多少,按住HOLD键把开关打到直流当,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翻转误差。开4位半模式检查一下,有可能需要重新校准

校准是没用的,例如dcv零点校准只有一次 不能针对所有量程,直流电流档底数更大,我得87v电流档有10个字的底数。基本上所有87v电流档都是这样 我用5520跑一般校准没有任何改善。
说明书中写了 使用前用rel功能清除底数才可以保证精度指标。
不像289 可以软件零点校准。各个量程都可以很好的归零

楼主:
请问哪里不对呢,卖家说标配tl75,线上没标注型号,只有日期代码,金色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多少钱入的.谢谢你

2k多点,买的人还多,很快就卖了,看评论没人质疑他东西有问题。

网友(2020-05-11):
4位半和4位不好做对比

楼主(2020-09-10):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多少钱入的.谢谢你

2k多大洋。。。可以买个好手机了

网友:
想知道楼主干什么工作的,需要这么高级的万用表?

网友:
2千多的台式进口表不香么?

网友:
支持楼主拆机以验真身

网友:
有钱就是任性,看到喜欢的就买!没钱看到了也只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