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免费提供微信和支付宝官方音箱拆机

楼主(2020-02-29):
都无需蓝牙,自带网络,支付宝有多个款式,可以任意选择包邮到家
需求:想把两个音箱整合为一个,支付宝只需开关机功能即可,微信尽量保留功能键,一根线充电,方案做出来可以有偿购买,拆机音箱送给你

相关拆机贴子:
微信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955
支付宝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148

网友A:
这样的话,只要把支付宝的主板移植到微信的箱子里不就可以吗?
支付宝主板的电源开关部分接在微信的开关上,这样微信开机的同时支付宝也自动开机。
然后支付宝的喇叭输出接在微信的喇叭上,支付宝的提示音通过微信播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只要把支付宝的主板移植到微信的箱子里不就可以吗?
支付宝主板的电源开关部分接在微信的开关上 ...

我是门外行汉哈,要不发给你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门外行汉哈,要不发给你试试?

如果肯动烙铁的话我可以远程教你,这个不难,大概焊4根线可以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门外行汉哈,要不发给你试试?

仔细看了下,支付宝的fpc天线在外壳上。。。所以还要焊两个fpc天线的脚
电源由于是按的,还要一个电容才能实现同步开启

网友:
很容易啊,不过,要看外壳能不能塞进去,另外最好加屏蔽胶带防止互相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下,支付宝的fpc天线在外壳上。。。所以还要焊两个fpc天线的脚
电源由于是按的,还要一个电容才 ...

首先谢谢大佬,我真是没动手能力,昨天微信、支付宝找修手机的拆机了,给了50元手工费(PS:说明我没有动手能力)

网友C:
我就想知道如何免费搞到哈哈

网友:
微信的要花66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想知道如何免费搞到哈哈

愿意尝试拆机后组合,私发我收货资料,我在微信和支付宝官方直接下单订购包邮到家。

网友D:
真的可以免费得吗?

网友D:
找到功放IC,网上查型号,然后接音频到输入电容或输入电阻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可以免费得吗?

可以,你在这里回复承诺回去拆机研究,我就马上官方下单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功放IC,网上查型号,然后接音频到输入电容或输入电阻位置,

大佬,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可以免费得吗?

真的,要不试试?

网友E:
两个盒子组成一个基本没啥难度,微信的盒子空间应该可以放入支付宝的板子。唯一的短板就是续航能力不怎么样,毕竟两个盒子共用一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盒子组成一个基本没啥难度,微信的盒子空间应该可以放入支付宝的板子。唯一的短板就是续航能力不怎么样 ...

我一般建议商户插着电源使用

楼主:
有位朋友发了私信给我,我没有M币无法回复,请在贴内回复,我充值联系你要收货地址!

网友:
最简单的一个改装思路,电池和喇叭公用,板子各用各的,如果想再加AUX输入,就再加一块小功放板进去就行了。
不过这样下来,感觉电池有点服不住,可能需要再并一个18650进去才行。
另外楼上有大神说的支付宝的天线也需要注意,不过一种更简单的办法是直接把天线撕下来后焊到主板对应上触点上就行了,别再用原来顶着的那种接触方式就行了。
然后还有一种更大胆的改法,两者的外壳都不要了,换更大的壳,比如直接把这两玩意改到电脑音箱的低音炮里,或者广场舞音箱之类的箱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