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通用数字IC测试仪

楼主(2020-02-29):
很早以前用的通用IC测试仪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东东对玩这类芯片的人很有帮助。

网友:
只能测几种。估计是为了对付打磨芯片的

网友:
这个表可以检测运放芯片吗?

网友:
  这是做什么 的?随便拿个IC放上去,能显示出参数来?

网友:
过去在FPGA,CPLD这些东西还不发达的时候,很多控制电路都是大规模用74系列逻辑电路堆出来的
一个主控周围堆几十个74XX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同时,这些器件一旦出问题,很难排除故障,所以就诞生了这种设备,可以很方便的测试这些逻辑电路的正常与否
现在不需要堆了,直接一个FPGA搞定,性能好不说,搭错了随时还能更改,这东西就不适用了。

网友A:
好像是鉴别无型号芯片专用工具,一般只有几种可以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鉴别无型号芯片专用工具,一般只有几种可以识别。

鉴别所有TTL74/54系列   CMOS 40/45系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鉴别所有TTL74/54系列   CMOS 40/45系列

这东西还能买到吗?

网友(2022-10-17):
这外壳好像是借用数字万用表的外壳。

网友:
早年工厂里的一些数控机床都是74系列或更早的数字IC组成,楼主这种数字IC测试仪可以比较直观的判断数字IC的好坏所以还是很实用的,那时除了这种通用数字IC测试仪,还有厂家专门为某一数字设备专门定制的测试仪。

网友:
没有用过不知道测得准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