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欧普电锤质量怎样?140元左右,靠谱不?

楼主(2020-02-29):
想买个电锤偶尔用用,主要是钻混凝土的天花板安装灯具和窗帘用,家用手电钻确实搞不定。发现欧普电锤140左右,靠谱不?

网友:
欧普不是做灯具的吗

网友:
这个欧普跟那个是不是一个欧普

网友:
偶尔用用买个重型电锤,搞什么!!!
你看的这种,你看看重量都是在10斤以上,这可是练习麒麟臂的好工具

随便买个国产牌子的轻型电锤就行了。

至于这个“欧普”是否做照明的“欧普”,就不知道了,但是比较靠谱的国产轻型电锤,都是在200以上。

网友:
买个东成的轻锤就够用了,这个太重,不适合家用

网友:
如果不用电镐功能的就买轻型电锤,在天花板打孔用这种电锤太累了

网友:
2个图不一样,我前几天买了把安顺捷的,活动130到手,京东买的,感觉做工不行

网友:
欧普这款没看拆过 ,建议换个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