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台电T100UC-S充电宝拆解

楼主(2020-02-29):
同事的充电宝坏了,按键和充电都没有任何反应,他买了一个新的就把这个丢给我了。

铝合金外壳的,他不知道怎么无损拆就暴力拆开了,

两个端面把塑料揭开就可以看见螺丝

这个有充电口有两个,侧面为苹果口,上面为安卓口

1W毫安时的电池

拆开发现电池负极和升压板虚接了,简单焊接一下

输出正常了

1A输出

2A输出

网友A:
样子不错  这玩意最开始我还认为是台湾的  后买买来一个u盘就给我上课了

网友B:
我个人感觉,电池和主板的连接方式不合适,受到跌落冲击之类的,镍片容易断开导致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感觉,电池和主板的连接方式不合适,受到跌落冲击之类的,镍片容易断开导致不能用 ...

一般这种连接都是点焊的,这个是做工不行才会脱落

网友:
老货没快充,应该是摔过了
等牙膏ing

网友C:
充电器不错!!有富豪工友就是不错。。。。。。

网友:
看着还不错,就是电感感觉小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不错!!有富豪工友就是不错。。。。。。

你是透视眼吗?反正我是没看到有充电器

网友:
这个质量有待提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样子不错  这玩意最开始我还认为是台湾的  后买买来一个u盘就给我上课了

父亲给我买的台电播放器和平板电脑也是,大概都刚过一年变砖。楼主的充电宝好像是英集芯IP5209加单片机方案,双向同步整流。

网友:
恭喜修复,哈哈,好歹是品牌货,等牙膏

网友:
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用两根短一点的硅胶线连接岂不更好

网友:
恭喜朋友获得充电宝一个!

网友:
ip芯片的不错,还有快充和电量百分比显示

网友:
楼主的电压电流表不错!

网友:
又获得一个充电宝

网友:
表不错,上百了吗?

网友(2020-04-09):
测试那玩意不错

网友(2023-09-25):
多谢,正好有一个
请问拆电芯的话,需要两端的4个螺丝都下掉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