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请教下这块屏幕的排线问题?GOODiX

楼主(2020-02-29):
平板坏了,屏幕确定是好的,请教下各位这块屏幕的排线是什么规格的,买哪种驱动板能废物利用一下?

网友:
小接口的是触摸接口,大的才是屏接口。看不清型号

网友A:
别想了,可能是mipi的,这玩意的驱动比一个二手的24寸显示器都贵,我家里也放了一个没用

网友B:
顺便说一下什么平板   找淘宝买驱动板的问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想了,可能是mipi的,这玩意的驱动比一个二手的24寸显示器都贵,我家里也放了一个没用 ...

可惜了这块好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说一下什么平板   找淘宝买驱动板的问最快

问过了,均说没有,只能放那摆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