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变压器被快递压坏了,用502粘上还能用吗?

楼主(2020-02-29):
48v350w的开关电源,主变压器被快递压坏了,成图片中的样子,电路板也压断了一条连线,补焊后,经芯片加12v供电,220v输入端接可调电源测试,有输出,并可随输入电压升高而升高,说明电源没其他问题。现在想请教这变压器用502粘上还能用吗?

网友:
磁芯断裂的话,用502粘也是做用不大

网友:
量一下磁芯尺寸,买个磁芯换上就行

网友:
线圈没受损的话,或许能用,但是会有啸叫,震动发生,多少也影响电路本身设计的参数。

当年修老电视,行包经常碎掉,粘起来使用一般没问题。

网友:
退货吧,粘接以后性能也恢复不了了,漏感啥的会变大,对与开关电源的影响是有的,严不严重看实际电路,还有粘接方式等。

网友:
应该没问题,只是502胶水耐久性不好,

网友:
电感量变小,效率变低点,高压开关管损坏率高点,基本仅此而已。

网友:
快递的压力真的不小啊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清图,这个半桥的吧!像还是换或换套磁芯

网友:
用导磁胶固定,小心炸开关管。这快递可以投诉了,力气不小啊

网友:
粘上可以用,但是性能会变差,注意要降载使用
建议:1、找快递索赔,重新购买
2、找同样规格的磁芯,换一副,重新浸漆,烘干

网友A:
不知工厂粘接两个E型磁芯的是什么胶

网友:
ab胶,704都可以,缝隙打上704,断裂面不用胶保持接触,用到报废

网友:
磁芯断裂,应该不行了,可以焊下来再装一个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工厂粘接两个E型磁芯的是什么胶

浸了胶和抽真空,具体啥名字不是太记得了,很普通

网友:
我有个二手的电源,磁芯断了,甚至有点缺肉,磁芯外围用胶带缠紧一样用

网友:
回头我看看我有没有这玩意儿

网友B:
还好像公版磁芯,可以在废品站找另一个旧电源,拆一样的磁芯下来更换。

网友:
线圈没断的花,不建议用502  可以扶正对接好用透明胶带简单固定 ,然后再用AB胶固定整体底部 尽量别用502隔断磁芯 减小影响    一盘情况都是不影响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像公版磁芯,可以在废品站找另一个旧电源,拆一样的磁芯下来更换。

拆下来测量了一下,尺寸与EC40/45相符几元可买一对,但运费却要10元,很不划算,也想有机会找旧电源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