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8.1原装专业版好用

楼主(2020-02-29):
win8.1原装专业版好用,个人用了几个月感觉比7.  10好。我的技嘉ga-f2a85x-d3h主板 ,A10 5800K cpu 启动6秒,优化后最好的是不强制自动更新。WIN10 怎么优化但强制自动更新都搞不定。

网友:
重点是a10-5800好像是最高能装win7的配置,cpu热不热?

网友:
头一次听有人说8比7和10好用的,除非你是平板,兼容性不如WIN7,功能不如WIN10,怎么会比这两个好用?

网友A:
win10只要不是家庭版的,都可以用组策略禁止自动更新,我的win10从不会自动更新,win10比win7,win8好用多了,win10的软件兼容性比win8还好

网友:
兼容性确实不如7,功能也确实不如10,但应用起来感觉流畅度确实要比10和7都要好,而且10动不动就更新,强制也没多大用,更新多了就碎片多了慢了

网友:
WIN10的强制更新,就象指腹为婚,十万个不情愿。。。。。。。

网友:
引起舒适
目测楼主是棵白菜~

网友:
呃~我觉得10的更新还好啊,自己用的企业版更新没那么频繁

网友:
还行,没有win10绑这么多软件, 也不会自动安装软件
不支持dx12 其它和win10一样
也没有win10 那种安卓推送中心功能
win81 用了大约3年多了。很好,
用amd 显卡就不要用win81 玩游戏了,太差
win10 amd显卡玩游戏都差

网友:
Windows8.1一直在台式机上用了几年,很不错,直到现在台机也还是8.1.流畅稳定。

网友:
我是H55主板加一代i7  加GTX560TI
每次装win10, 装完禁用自动更新怎么都禁不完全。 然后系统会自动下驱动之类的, 就把系统搞蓝屏,试过专业版,企业版,ltsb,ltsc, 都不行。 现在用官网下载的单语言版win8.1稳得很!

网友B:
下个精简或者优化版的win10也不行吗,问题应该不大,回头能出门了就装个10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个精简或者优化版的win10也不行吗,问题应该不大,回头能出门了就装个10玩玩 ...

下载别人精简的不如自己精简。

楼主:
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突然停电后开机没有像WIN7 和WIN10一样提示什么不正常,而是直接正常开机!!!!

网友:
各有各好处吧,win10优化得好的话也很好用的

网友:
装的LTSB2016,感觉超级好用,系统又清爽

网友:
老机子,升级到1809出现USB不能用,退回1803等到1903才升上来,没问题,升到1909又出现慢的问题,数码之家网页上下滑动卡顿。

于是又用备份退回1903,总提示升级;于是网上找了个禁用升级并适当精简的1903企业版,安装后各项稳妥。

等V2004出来再安装看看好点没,反正各个版本我都有备份,可以随意切换。

网友:
对的,win8其实是很好用的,就是兼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10只要不是家庭版的,都可以用组策略禁止自动更新,我的win10从不会自动更新,win10比win7,win8好用多 ...

组策略是没有办法彻底禁更新的,貌似禁服务更直接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10只要不是家庭版的,都可以用组策略禁止自动更新,我的win10从不会自动更新,win10比win7,win8好用多 ...

Win10,不是有个办法可以避过自动更新嘛
1.修改系统时间为10年后
2.在更新页面点击 暂停更新7天
3.系统时间重新改为正确的时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