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求助,山寨机电池出问题,不会搞了

楼主(2020-02-29):
过年回家,把以前买手机送的笔记本翻了出来,发现不能用。

遇到两个问题:
1.原配的电源丢了。
2.电池鼓包。

趁隔离在家没事干,淘宝买了电源和电池回来,先把电池换上;

然后连接电源;

此时可以正常开机;

但是开机后问题又来了,满电的电池,电脑显示电池是空的,正在充电。
充电就充电吧,但是等电池里的电用完时,怎么都开不了机,也充不进去电。

也就是说显示在充电,其实没有充,一直在用电池里的电。
万用表测试新买的电源电压是没问题的。
锂电池拆下来单独充电后焊上去,电脑又能开机了,照样显示0%,充不了电。

这是电源问题还是电池问题?
电源问题的话,接上电源,电脑能显示在充电;
电池问题的话,接上电池,电脑可以开机;

各位大神帮忙给看看吧

网友A:
机子的电源电路板压根就没有给电池充电吧,看看板子是不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子的电源电路板压根就没有给电池充电吧,看看板子是不是坏了

应该是没坏吧,锂电池充满电焊上去是可以开机正常用的。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痕迹

网友:
我以前有个手机,充电充不进去,用的比冲的快,用差点的充电线还亏电。
不装电池,插着电源都开不了机;后来换了电池,差点的充电线都能充电了,充的比用的快。
所以我觉得原理是一样的,电池的问题。

网友B:
笔记本的电池是带锁的,电芯断开后会锁死,表现为只能放电不允许充电,可以破解,但破解设备比你这电脑贵

网友:
这里有个帖子参考,不知道效果: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8019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的电池是带锁的,电芯断开后会锁死,表现为只能放电不允许充电,可以破解,但破解设备比你这电脑贵 ...

欸,算了,反正修好也不用了,直接拆零件了

网友:
不是简单换锂电池的,原来电池还有几个触点卡槽,是检测电池状况,温度,电压等参数的。

网友:
什么厂子山寨笔记本电脑干什么啊  正品笔电又不贵

网友:
电池锁了,断电掉电都会锁住,我以前也折腾过,

网友:
主板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楼主要修还是找个人折腾吧

网友:
电池芯片百分百被锁了,楼主也真是的,稍微上网搜索一下,也知道笔记本电池里面断电有锁芯片这个功能啦,还花钱去买电芯和电源,买了也就算了,还不懂不断电来换电芯,这下赔了夫人又折兵了吧,哈哈

网友:
有点好奇当年买那手机花了多少钱

网友(2020-04-16):
第一、没有12V的锂电,,一般要几组3组吧,是12点多V,你这是镍氢6节的倒有可能。

网友:
首先,锂电池一般都是4.2V电压,你这个电脑要12V。
电压不对,要4个电池串联使用

网友:
第一次听到买手机会送笔记本电脑。

网友:
锁了,查保护板芯片型号,找smbus转接器,找保护芯片的资料看看,用软件解锁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