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装个晶体管测试仪玩玩

楼主(2020-02-29):
看坛里朋友玩的挺不错的,就网上买了散件组装一个玩玩买回来的散件喷酒精消毒

按说明书装好

显示屏

显示屏背面

透明壳子装上

没有电池,只要用路由器电源了

用起来还不错

一次装好没什么问题,用起来也不错。

网友A:
不带壳什么价,带壳的什么价?

网友B:
装个晶体管测试仪,麻烦给个购买链接。谢谢

网友:
二十七到三十多,壳子几块到十几都有,穷人买不起,自己装又在等电阻,唉,,,
主要是电路和元件是给328P和屏幕供电啥的,测量只要六个电阻,,挺好玩的,
我在闲鱼上找了个坛友买电路板呢,他又发不了货,我宁愿外挂一个UNO的板子也不愿意这样做一个。。

网友:
引脚元器件焊接很容易,我零几年物理课闪光棒套件,因为少了两三颗引脚电阻,从其它电路板拆贴片电阻,慢慢的学会烙铁焊接贴片。

网友C:
没有晶振精度有限啊,怕温度干扰。

网友:
比我买的便宜多了

网友:
这壳子让测试贴片电阻的焊盘成了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壳什么价,带壳的什么价?

不到30,好像没有不带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晶体管测试仪,麻烦给个购买链接。谢谢

用淘宝扫一扫,我也是这样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晶振精度有限啊,怕温度干扰。

有啊,8mhz晶振,在单片机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