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为啥这两个耐压相差不大的电容体型差异巨大

楼主(2020-02-29):
准备改造一个110V输入的led驱动,估摸着换几个电容。电路板上红色334K250V,准备换成手头蓝色的334J400V。这两个电容应该都是涤纶电容吧,耐压值相差150,但为啥蓝色的体积大了红色那么多?

楼主:
补一张侧面

网友A:
电容不单要考虑耐压和容量,还要考虑电容的额定电流。这个参数平时用的比较少,在电力工业中的补偿电容就要考虑这参数了。

网友B:
耐压高了,就得增加材料来保证容量不变!所以,体积变大。

网友:
精度、耐压都提高了,体积自然会大

网友C:
闲 鱼大把2元左右的驱动板

网友:
电压大了那么多,你开玩笑。。。

网友:
你怎么不看看微波炉电容。电磁炉电容的容量和耐压和体积。

网友:
工艺,材质都有可能影响电容的体积
拿同样的聚丙烯电容来说,同等容量耐压的CBB21型和CBB61型体积差异可不是一星半点
原因是CBB21是小功率电容,介质、镀层都薄
CBB61是电机启动用电容,功率高,电流大,介质、镀层、引线要加厚处理
如果是吸收用电容器,这种电容承受的无功功率、电流更高,体积会更大

网友D:
耐压是绝缘厚度的事,容量是电极面积和绝缘厚度倒数的事,想耐压提高就得增加绝缘材料厚度或者改善其特性,工艺,想提高容量就得增加电极面积或者卷绕的紧一些,当然,最好是越近越大,这就是问题所在,既然厚度为了耐压增加了,那只能提高卷绕电极的长度或者面积,因此,体积大了

网友:
而且蓝色的是比较旧的,工艺也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闲 鱼大把2元左右的驱动板

这个驱动打的cree的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不单要考虑耐压和容量,还要考虑电容的额定电流。这个参数平时用的比较少,在电力工业中的补偿电容就要 ...

有道理,估计过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压高了,就得增加材料来保证容量不变!所以,体积变大。

耐压大了60%,体积至少大了4倍。不成比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耐压是绝缘厚度的事,容量是电极面积和绝缘厚度倒数的事,想耐压提高就得增加绝缘材料厚度或者改善其特性, ...

这两个比较,耐压的提高和体积的增大,明显不成比例

网友:
CBB电容的体积与容量和耐压都有关系,但与工艺、材料的关系也不小。

网友:
这个电容也要分规格的,同样耐压容量也有不同大小的

网友:
334看和334j值不一样

网友:
这东西从体积分辨不出来,村料不同,耐压值,体积都不一样,一搬是耐压越高,容量越小。

网友:
产品生产厂家.生产工艺.生产时间应该都不同吧?君不知电子产品一日千里的进步.?这个问题还要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