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千兆光猫都用的是啥型号?麻烦推荐个吧。

楼主(2020-02-29):
大家的千兆光猫都用的是啥型号?麻烦推荐个吧。
我看很多人都用的华为 HS8145V5-V  我是电信用户 原的的猫wifi 太差了   下载只有5M  300M光千  怎么下载也得25M以上吧.
用华为全新HS8145V5-V  的朋友说下这个猫功耗是多少瓦啊??

网友:
HS8145V 用这个,我最近也准备升级这个,不过我家中兴 F650  下载都能达到81M .

网友:
光猫自带wifi还是另外的路由器啊。。。

光猫不用换,换个千兆网线口的ac路由器就行了。。。

光猫带的wifi是兼容性最好的150Mbps,wifi实际速度大约是6M

网友:
加个k2p,然后光猫改桥接。

网友:
我的是斐讯k3,网速和信号都是没得说的,就是信号太好,蹭网的太多

网友:
看你怎么用了,桥接光猫影响不大, 我用的1456c 发热应该大一些,比你说的型号便宜一点。

网友:
你差的不是猫,是无线,腾达AC23 5Ghz频段千兆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