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一台二十年的功放怎么修

楼主(2020-02-29):
家里一台二十年前的功放,闲着在家鼓捣,刚开始放了几十分钟后来没声了,拆开之后也没见明显的损坏,请大神帮帮忙看看,首先显示面板OK,音频输入OK,麦克风应该也是OK,变压器OK,通电之后继电器不闭合。

网友:
看看是哪里的继电器?看起来像是后级输出保护扬声器的继电器
如果是这个继电器不吸合,说明输出保护了
一般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后级功率管击穿

网友A:
是不是烧断线了,好像是到继电器线圈的

网友B:
喇叭保护继电器不闭合,一是驱动部分有故障,二是功放后级有直流电平,致使受保护不吸合。如果是后者原因,要逐级检查三极管的工作状态,看那个元件出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烧断线了,好像是到继电器线圈的

应该不是,是我拿了个镊子在电路板上不小心挨住了,嘭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保护继电器不闭合,一是驱动部分有故障,二是功放后级有直流电平,致使受保护不吸合。如果是后者原因, ...

驱动部分是哪部分?大概会在啥位置?三级功放管测过了,貌似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部分是哪部分?大概会在啥位置?三级功放管测过了,貌似都是好的

驱动部分就是从喇叭输出的到继电器驱动部分。这叫喇叭保护电路,有分立元件的,也有集成电路的。当功放中点有直流电平时,这电路就会动作,继电器断开,保护喇叭不受直流电的损坏。该电路还有延时功能,开机后一段时间(一秒左右),等功放稳定后才接入喇叭,防止直接上电冲击。

网友:
最近在看功放,都是7000~8000的。好贵啊。老家闲置了1个便宜的15年前的功放,一直吃灰,也懒得拿来用。

网友:
老功放先检查电源,特别是滤波电容。电源正负不一致会造成中点电压偏移,喇叭保护继电器起作用。

网友:
拆变压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