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数组的这两种赋值写法效率一样吗

楼主(2020-02-29):
难道上面的速度能快些?

网友A:
第一个应该是*buf++=0;吧,我对比过,keil5优化9级下编译结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应该是*buf++=0;吧,我对比过,keil5优化9级下编译结果一样

我这是arduino,不是51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arduino,不是51

arduino 不懂,
但是第一种复制方式不符合C99的标准,而且不能达到数组赋值的结果,

网友:
第一个也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应该是*buf++=0;吧,我对比过,keil5优化9级下编译结果一样

刚才试了试,这个写法的确是错的,不知道网上怎么这么写

网友:
看不懂arduino的无法跟C语言有不少差异…

网友:
第一种的语法格式最好是 *(Buffer + i) = 0;  如果直接修改数组指针,很容易产生野指针。

网友:
一样的
这种不是很特殊的代码优化,老早就普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