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DIY一个BGA108的限位框。

楼主(2020-02-29):
手里有几颗BGA108的颗粒,和K9PHGY8S7D同ID的,是三星16nm的MLC,据说速度爆炸。

随便拿了一颗贴903,速度果然起飞。

一朋友想要个小容量的固态U盘,感觉这个颗粒双贴46xt做个64G的挺合适,然后就去贴了,贴上发现卡download mpisp开不出来。同ID的BGA316的K9PHGY8S7D,在46xt上开是完全没问题的。这个没开出来,猜测可能是颗粒问题。

坏固态拆下来,没测试,没清空,直接焊上,确实有点鲁莽。

手里有132/152的测试架子,但没有BGA108的限位框,既然108焊盘定义和132/152一样,只是小一圈,那就DIY一个限位框吧。

在家里转悠了半天找材料,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了这个SIM卡套上了。

现在手机基本都不用全尺寸的SIM卡了,所以这个也用不到了。

这个卡套的厚度合适,材料也可以,直接下手。

先在缺角的那里割个直角,这样108的颗粒才能放进去。

然后用双面胶把108颗粒定位到152的颗粒上

务必对准,尽量保证焊盘能pin to pin,保证最小的尺寸误差。

把粘在一起的颗粒放到卡套的框里,然后用刀划出界线。

红线的位置就是切割的界线了。

接下来就开始切割,打磨了。

过程略……

慢慢看到了雏形。

继续切割打磨……

要边打磨,边上测试架试,免的一不小心,打磨过了,尺寸小了,就废了。

成形了,正好能放到152的框里了。

上机测试

识别率还不是百分百,如果不识别颗粒,稍微调整后还是可以识别的。

量产没问题。

下面跑跑看

和焊在903上相比,速度稍微受到了影响,DIY的粗糙的东西,就不吹毛求疵了。

完结!

不知道各位大神是怎么测试BGA108的颗粒的?

网友A:
说实话,108不是个好东西,都是买板子送坏闪存。

HFGAD 32GB 4CE闪存的性能还可以。

网友:
BGA108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108不是个好东西,都是买板子送坏闪存。

HFGAD 32GB 4CE闪存的性能还可以。

108应该是用小厂用三星晶圆自己封装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08应该是用小厂用三星晶圆自己封装的吧?

很有可能是拆了晶元重新封装的。也有可能是江波龙干的。没有证据只能猜。

网友:
基本上都是江波龙干的

网友(2023-03-01):
学习了~正好有几颗一样的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