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用路由器接收手机的热点,当宽带使用,有人干过吗?

楼主(2020-02-29):
有经验的请说一说

网友:
不过开热点手机比较费电

网友:
直接拿手机当热点不行吗?

网友:
我干过,没啥不行的,除了网没有光纤好 别的都一样,要是打算长期工作 把手机电池拆下去 买两个法拉电容代替 就可以长时间插电源不用担心电池爆炸了

网友:
有,手机耗电大,对电池有损害。除非用二手的。还真不如用手机跟路由链接,用Usb共享网络这种有线链接。。还能给手机充电。对电池损害不大。。现在梅林,老毛子系统。OpenWrt都对安卓苹果Usb共享网络有支持

网友:
试过,一个手机发热量巨大,第二个延迟十分不稳定,玩游戏会让你砸电脑的

网友:
我来说个问题,如果手机没有开VoLTE的话,随便来个电话,网就断了

另外,路由器接收手机信号的话,需要路由器带中继功能,然后才能把无线变成有线,供有线设备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