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战各种 4056充电芯片反接测试

楼主(2020-02-29):
找了5块4056充电板子,一些4056是板子拆的为了实验各种型号

一块一块试试

TP4056

反接,直接发热烧了 大量发热 用镊子夹下

4056A测试

发热 烧穿

4056E测试

大量发热烧毁,用镊子可以夹下锡都融化

另一种4056E

直接烧穿,冒烟这块抓拍到了

现在用换好的TP4056X

TP4056X反接,没发热,2灯灭

没烧
正确接试试,正常充电,过程充电转灯电压4.14V

下面就是刚才测试的几片和电池

买来替换的 tp4056X 这种一片是0.76元,这种资料有写有防反接,接下来就是换掉坏的

实验证明只有TP4056X可以反接,其他都烧了,欢迎大家尝试补充

网友:
注明了防反接的都可以反接,没注明的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尝试

网友A:
手头有块TC4056A,可以短时间反接,现象指示灯灭,恢复正常连接可以继续充电。

网友:
看来要升级换代了

网友:
是否也测试下输出端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块TC4056A,可以短时间反接,现象指示灯灭,恢复正常连接可以继续充电。 ...

谢谢分享,手头没有这个型号。我测试不能反接的基本上电10秒内都挂了,tp4056x可以反接的,反接充电板没输出,上电反接了几分钟没事,接对正常充电

网友:
偶还有几片,不知道在哪里了?

网友:
不错,不过人家没写防反接的,你这是故意破坏

网友B:
很好的实践,用事实说话最靠谱。麻烦给个购买链接

网友:
所以正常操作基本不会有反接的,所以其实很多芯片没有去设计这种机制。
但是有了反接保护可能以牺牲截止电压为代价的,不知道里面是直接用二极管隔离,还是使用MOS加上比较器构成的理想二极管电路。

网友C:
以前的4056空载电压都高有4.3v以上,现在新的空载应该是4.2v以下吧,没注意那个x,那个1927x是说19年第27周生产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4056空载电压都高有4.3v以上,现在新的空载应该是4.2v以下吧,没注意那个x,那个1927x是说19年第27周 ...

测一下空载4.18,一下4.12,带载4.14

网友:
。。。。竟然把焊锡烧化了,好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实践,用事实说话最靠谱。麻烦给个购买链接

搜 tp4056x 销量排名第一那家,现在比我几天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 tp4056x 销量排名第一那家,现在比我几天前便宜.

优信电子的吗?

楼主:
自己看吧,正品就行

网友:
谢谢分享,可能现在新出的升级了 以前都没听说过, 介绍是输入输出都防反接 不错也

网友:
前些天在优信买3个4056x凑合2.1元,用1元的砸金蛋红包,很划算,现在变6.6包邮了~

网友:
很好的实验,新出的芯片功能好,电路是不是可以直接替换以前的老型号,不需要更改外围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