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在家里diy需要切割机壳,用什么工具

楼主(2020-02-29):
需要切割铁的机壳,开窗口之类的,用来安装各种表之类的,用什么工具比较好。买了一个小的切割片用在虾牌手电转上 根本不好用。
看到有那种带动锯条往复运动的工具 好像还挺贵 好像叫马锯 不知道是不是很实用
大家用什么性价比比价高的工具呢

其实锯条也行 就是太累了 还是电动的好点

查了一下 实在不行就买个大焊的马锯吧 配合前几天买的大焊的角磨 电池还能通用

网友:
萬用寶適合你

网友:
如果需要开金属的,最少都是手电钻,描出开孔轮廓,钻上一排孔,最后锉刀休整。这样比较便宜点。高端点就雕刻机了。

网友:
开方孔万用宝最合适,或者电磨机

网友:
如果是在面板、外壳上面开小窗的话,你需要的是电磨,而不是马锯。
万克宝W004534N 锂电电磨机,张大妈上面有评测说还行

网友:
电磨比较精细

网友:
激光切割机实在不行就用电焊机割焊

网友:
铁机壳的厚度一般不太厚,也就1毫米左右。开圆孔肯定是用双金属开孔器,夹在手电钻上用。要是开方孔,大孔就用角磨机装切割片来开,小方孔建议先用开孔器开成圆孔,再用电磨装3毫米直径的合金旋转锉修整成方形,尖角处用锉刀修整一下就可以了。这样效率较高,质量也较好。在铁上边开方孔就不要用万用宝了,万用宝切铁效率极低,很可能一个刀片开不完一个孔就报废了。另外,开大的方孔不用角磨机也行,可以用曲线锯来锯,薄铁板还是比较好锯的。

网友A:
开大点的用角磨,开小的用电磨

网友:
上万用宝安全还好控制,效率也要比电磨高些。

网友B:
马刀锯、万用宝可不是用来在铁板上开规则孔的吧,那些货也就适合在木头上随便捣鼓下。金属仪表箱业余手工开孔一般离不开前面坛友们提到的钻头、开孔器、角磨机、电磨机吧,根据需要灵活选择。用充电钻夹切磨片当电磨,把转速提高10倍还差不多,关键是同心度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马刀锯、万用宝可不是用来在铁板上开规则孔的吧,那些货也就适合在木头上随便捣鼓下。金属仪表箱业余手工开 ...

是的,万用宝这类锯铁锯片也不便宜,也干不动,角磨机慢慢啃,再锉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大点的用角磨,开小的用电磨

电磨有什么推荐一下吗

网友:
万用宝,也不是好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磨有什么推荐一下吗

电钻的转速太低,无法使用切割片,你这种情况用电磨比较好,我用的是龙韵电磨,双十一买的。。。

网友:
雕刻机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钻的转速太低,无法使用切割片,你这种情况用电磨比较好,我用的是龙韵电磨,双十一买的。。。

查了一下 你这个价格买不下来了 现在快翻倍了

网友(2022-09-01):
马刀锯是暴力破拆用的,毫无精度可言。

网友:
像这种DIY开孔,拉花锯才是神器,我开始以为拉花锯开金属不行,实际用细齿锯条锯金属小菜一碟。最大的缺点就是尺寸受锯弓限制,但机壳应该没多大
就这锯,先用电钻开个孔,把锯条穿过去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