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问个变压器的管脚定义,弄不清哪个是二次端,再问直流输入哪来的

楼主(2020-02-29):
tny263的应用例子应该是这样,但落实到电路板就弄不懂了那个是二次端了

我怎么不能上传照片了啊

楼主:
请问红圈里面器件的作用和管脚定义,还有和黄圈里的tny263的关系

网友:
共模抑制电感

网友A:
白色环绕的变压器是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是因为它作用是起到抑制,多应用于开关电源电路中,构成各种滤波器对EMI进行滤波,抑制各种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但是当有共模电流流经时,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使线圈表现为高阻抗,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达到抑制干扰的目的。

网友:
这两个都是共轭电感,EMI用的,没有二次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环绕的变压器是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是因为它作用是起到抑制,多应用于开关电源电路中,构成 ...

谢谢您的回复,但我还是没有搞清楚,黄圈里的264的输入的直流从哪里来,而且他应该有一个直流输出,给他旁边的7805,可我没弄懂,能不能画个简要的示意图呢?
两个线圈直接是两个头对头的二极管,头就是过孔的位置,直流是这里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环绕的变压器是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是因为它作用是起到抑制,多应用于开关电源电路中,构成 ...

能不能找到红圈里两个器件的手册,尤其是黑色的那个,五个管脚 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环绕的变压器是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是因为它作用是起到抑制,多应用于开关电源电路中,构成 ...

拆掉变压器是这样的的,五个针脚定义是什么,我量了一下,变压器的三脚那侧两头是连通的,但两脚那侧是四欧姆,是不是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