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HP惠普康柏拆机 求具体型号

楼主(2020-02-29):
惠普康柏电脑求具体型号 查询可能是CQ43或 G431但是看了拆机视频不一样; 请高手帮忙看看,客户需要更滑ABCD外壳,B/D客户拿过来就没有,所以无法查询型号;

网友:
跟我的Q86C C壳一样,就是A壳不一样!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门那年的电脑呀

网友A:
这垃圾电脑还换壳?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上十年的东西了

网友:
初步看这就是CQ43的主板,是没有HDMI的版本。 一般说没有HDMI又带显卡芯片的。具体查查被

网友B:
其实有个最简单的方法,两部知道它是谁。第一把内存拆了,下面有主板的料号XXXXXXXX-001哪种,直接某宝就知道什么型号用,然后拆散热器,知道CPU的配置,在到查配置的网站。输入主板获得的型号里去找相同CPU相同内存容量的就知道是谁拉。

对你来说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垃圾电脑还换壳?

哎 客户是奇葩;有钱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有个最简单的方法,两部知道它是谁。第一把内存拆了,下面有主板的料号XXXXXXXX-001哪种,直接某宝就知 ...

谢谢

网友:
估计很古老了。

网友:
就是惠普CQ系列的笔记本,赛扬的U,这还修》?估计壳子比机器都贵了,要是更换的话,土豪的世界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换电脑了,太旧了

网友:
这电脑还换,是撸出感情来了吧?

网友(2021-05-29):
这。。。。。老古董啊,显卡门啊,那时候年纪轻不懂,帮着亲戚买了1台。早早的就挂了。

网友:
直接按壳子上的的“FUR"编码,或者”MPN“编码就能找到配件。

网友:
看到那么老的电脑,内心激动不已,只想垃圾桶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