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魔改HHKB键盘~蓝牙双模+外接TF卡+树莓派ZERO

楼主(2020-02-29):
前阵子双11入手传说中的HHKB Professional 2,中意的很~

关于这把键盘,还不了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找找资料,反正奇葩俩字就对了~

“长假”确实蛋疼,于是决定魔改一番,除了换成YDKB的蓝牙主控,再塞个树莓派进去~奇葩玩意配奇葩人哈哈哈~

先来观摩下原版主控~

好了先换上蓝牙主控板子以及电池~

再装树莓派ZERO(空间受限只能这货了)~

换个角度,开关固定在左侧~

启动一下~

装配完工~

背面看不出变化~

美中不足的小盖子(由于HDMI接口无法盖上了)~

最后启动下树莓派~

整个魔改过程还是花了心思,主要是空间如何利用及加工,最终没有任何凸出件,很多细节没拍照,大佬们自行脑补吧;

回头打算再把树莓派的TF卡拉出一个接口(ADT的高速TF延长座还在路上估计明天到货),这样就可以随时换卡了。

13楼更新外接TF卡槽:

网友A:
查了一下HHKB键盘,那价格

网友:
说她是个键盘吧。其实她是台电脑。

网友:
挺好的,可以随意玩树莓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HHKB键盘,那价格

查了一下,确实挺贵的,按键排列与常见的Windows键盘不同,程序员专用的,比较小众,普通人用不惯。

HHKB,富士通的Happy Hacking系列电容键盘。电容键盘即无接点静电电容式键盘(Capacitive Keyboard)。此类型键盘少见且昂贵,特色是拆开后会看到一片绿绿的电路板,上面只有电路,但按键上并没有任何机械式元件"焊"在对应的电路版上。触感用橡胶、弹簧等创造。switch的开与关靠静电容量感应来决定,因此要高技术力才能做的精准,十分少见。 这也是导致电容键盘价格居高的原因。市面上知名的电容键盘有日本Topre的Realforce系列键盘和富士通的Happy Hacking系列键盘。

楼主:
楼上的别只看价格~只要内部空间大的,都可以魔改,想塞啥都行啊哈哈哈

网友:
人家都是把键盘做在电脑上,楼主是把电脑做到键盘上……

网友:
我勒个去!小数点打错位置了

网友B:
盖子盖不上还可以把卡扣切掉,或者3D打印一个新的,用磁吸的方式盖上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盖子盖不上还可以把卡扣切掉,或者3D打印一个新的,用磁吸的方式盖上嘛

不想弄坏原来的盖子,毕竟很难买到这玩意的配件,就裸着吧~

楼主:
更新下,给树莓派拉了根TF卡延长线,然后将卡座安装在底部键盘脚撑处,具体看图脑补吧~

网友:
这么贵的键盘,真是土豪啊。

网友C:
改装的不错啊,有diy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装的不错啊,有diy配件?

YDKB蓝牙双模主控板HHKB专用
树莓派ZERO W
5V2A升压板
小自锁开关
2500mAH电池带保护板
ADT高速TF卡延长线
各种紧固件及工具

以上都能在淘宝买到,剩下就看功夫深不深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YDKB蓝牙双模主控板HHKB专用
树莓派ZERO W
5V2A升压板

配件买回来容易,改模具外壳太麻烦,我自己是手残党

网友:
我怀疑楼主睡觉都抱着它
手工真是一流,好像原装一样的。

网友:
这么贵的键盘也不贴个膜  套个套啥的
没用过这么贵的键盘  手感啥样。和机械的能比么

网友:
赞美动手精神,但工程量实在太大了,而且塞那么多东西其实有背键盘作为输入设备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