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又买了一个256g的903U盘

楼主(2020-02-29):
寄来的时候是分开的,方便查看颗粒

903主控,黑色的板子,看网上说是什么加强供电的,不过我倒是没感觉有什么不同

镁光的mlc,双贴共256g

自己把壳装一下,还好以前买过类似的壳,知道怎么装

竟然是白色的指示灯,老实说更习惯红色的,不过看惯了也就那么回事吧,正好和白色外壳配套

查一下芯片没问题

看一下坏坏数,嗯,有点多,不过总容量也大,到也无所谓了

测个速,win7下读写都在110以上,我已经满足了,估计win10下应该还能再快一点吧。
普通U盘玩得也差不多了,以后差不多以固态盘为主了,谢谢观赏

网友A:
没这么大干啥啊,,家里俩移动硬盘都落灰

网友:
我也不建议买这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大干啥啊,,家里俩移动硬盘都落灰

可以...好像确实什么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大干啥啊,,家里俩移动硬盘都落灰

住大姐姐啊,我都是用is903加密盘来住

网友:
读写起码250/150,电脑性能是差了点。电脑还有pci-e 2.0 4X/8X/16X位置的话,上ASM3142 USB3.1 GEN2扩展卡。

网友:
我的U盘就是装装系统,平时没啥用。

网友:
我都是买32G的 不超过20元的用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