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说一说电位器的接法,并联,串联,脚位。和固定电阻的串并。

楼主(2020-02-29):
一般电位器有三个脚,但是,可以玩出很多DIY的方便之处。

1。电位器和固定电阻并联。很有意思,可以让大电流在小值的固定电阻上,而同时调节准确的阻值,准确的电流,

2。电位器和小阻值的固定电阻串联,更精确的取样小阻值上的电压。本来小阻值就很不精确,更难并出准确的阻值。

电位器和大阻值串联,精确调出需要的阻值。

3。两个电位器串联,所谓精细调节。先调大的,再调小的。

4。电位器可调两端并小电容。减少噪音。

5。两端接二极管。防止中间头突然断开,电压升高。

网友A:
这不能生搬硬套的。比如第5条,你要看电位器在电路野要承受多高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能生搬硬套的。比如第5条,你要看电位器在电路野要承受多高的电压。

抛砖引玉。。。

网友:
这是改可调电源时候的几个方法吗?

网友:
电位器和固定电阻并联后电位器的线性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