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Aca面包机转动无力拆修,损失了一个螺丝批

楼主(2020-02-29):
在家宅着做面包,今天突然间做到一半,面包机就不转了,只能拆开来修一下
    拆开后转动一下,发现很费劲,然后就是加点油,把碳刷清洗一下,装回去就可以了,没什么技术难度,下面看图

这里请洗一下

网友:
这种山寨多合一螺丝刀头很容易花,我的基本全花了

网友:
面包机 一定要水面比例正确。
一旦水少了,面团较干,电机带不动。
电机就停转或者转速极慢,这时线圈就会发热  换向器也会过热。

网友A:
面桶底部的搅拌部分会漏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桶底部的搅拌部分会漏油吗?

不会,是胶的,没有油

网友(2020-09-22):
引用 网友A:
面桶底部的搅拌部分会漏油吗?

搅拌轴入口下部有一个密封圈,密封圈截面呈U型,U型内圈外有一个环形弹簧以便箍紧搅拌轴。

网友B:
买了面包机,按它的配方做了,就不敢吃面包了:用油 用糖 太多了。

网友(2021-01-26):
看结构,这面包机用不长久,容易坏。

网友C:
居然是用皮带的,不知道我家松下是不是一样的结构

网友:
坏过同种螺丝刀,用DIY的硬盘打磨机没修复成功

网友(2022-05-22):
引用 网友B:
买了面包机,按它的配方做了,就不敢吃面包了:用油 用糖 太多了。

确实是不健康食品,油和糖,我也很早很早做。还是我们老祖宗的白馍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面包机,按它的配方做了,就不敢吃面包了:用油 用糖 太多了。

面包还是很健康的。
用油,动物性黄油,也不需要多少。
用糖,发酵过程中会分解一部分。
自已家做,不使用添加剂,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居然是用皮带的,不知道我家松下是不是一样的结构

基本上都是皮带。皮带和小齿轮,是最容易磨坏的。

网友:
一般履带,皮带老化。在一个是螺丝刀特殊还得加长型。

网友:
这种面包机已经丢了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