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ge1703c电热水壶

楼主(2020-02-29):
上班第一天公司领导(这次你们别瞎猜了,以前描述的领导和这次的是真领导)烧水煮茶的家伙坏了,不显示,通电开机无反应。让去麦德龙买了一个回去,这次买了苏泊尔。话说问题来了:电热水壶哪家强?

↑   以上是外观和标签型号

↑  取下所有能看到的三角螺丝

↑  中间两边有卡扣,弄断了一个

↑  控制板正反面

↑  测量450V电容只有5V电压,向上查,这个22欧2瓦的电阻烧了

↑  测量确实断了

↑ 翻了所有的拆机件,没有这个规格的电阻,想到上次单片机坏的九阳控制板,不过是51欧的,影响不大

↑  换上电阻

↑  串灯通电,灯泡不亮,蜂鸣器响一声,指示灯和数码管亮一下灭了。高压电容电压正常了

↑  各低压电容5V正常

↑  不放水壶,开不了机,检测到热敏电阻才可开机。

↑  温度上来了,OK了。维修结束给领导拿过去。

不再另行开贴了,下面这图上的电钻垂直打孔辅助工具哪里有卖?网上找到的都是可调角度的,那种不行。图上这个是不可调的,精度要比可调的要高。

网友A:
思绪清楚稳定,我要有这手艺,我库存的设备都能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好手艺。。。。

向温总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绪清楚稳定,我要有这手艺,我库存的设备都能修好了。

都是长时间看帖子学到的些皮毛。哈哈,遇到的基本都是小问题。

网友:
赞,照片很清晰,拍摄很用心。

网友:
厉害厉害 ,领导就用新的了,这个备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长时间看帖子学到的些皮毛。哈哈,遇到的基本都是小问题。

我就遇到个触摸失灵的,还好本地有芯片,直接换上,不然的话不知道要走多少弯路。。

网友:
垂直的工具很好

网友:
感觉电水壶都差不多,带感温头的好一点吧

网友C:
苏泊尔和美的都差不多,过保就坏,别问我咋知道的,唉,等牙膏

网友:
当领导就是安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苏泊尔和美的都差不多,过保就坏,别问我咋知道的,唉,等牙膏

这个过保半年,一天基本5个小时使用,主要煮茶。使用频率比家用高,还算用的久一点吧

网友:
领导要买新的,你要修个旧的,无完成任务,不知高兴否?

网友:
电阻除了掉了小一块,都看不出过温的现象

网友:
这种水壶最早好像是一家小公司最先上市的,美苏的比较好,保温功能24小时,其他牌子都是2小时保温。

后来荣事达,美的,就做的普及了,没有什么特色。

网友(2022-01-08):
1701的话又是怎么拆?

网友:
美的的通病

网友(2022-07-20):
GE1703插电开机正常,功能选择正常,但不加热,温度显示值一直无变化。长时间后自动关机。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