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重开一贴,BYOC这个效果器不使用时必须拔下输入插头线,不然耗电不一般

楼主(2020-02-29):
我前面的几个帖子都显示我的字节不符,我的为0字节,不能编辑,所以重开一贴,不知其他品牌效果器怎么样,这个效果器当插入输入插头时,负极即接通了共地回路,正极回路由外接电源插孔接通,要么是电池正极要么是外接电源正极,所有运放都是处于工作状态,耗电20mA,踩下脚踏开关耗电23mA这个指示灯好费电哦。踩下脚踏开关的两种状态:1、接通指示灯负极,指示灯亮,同时输入输出插孔串接到效果器回路。2、输入输出插孔直通,同时效果器输入端接地。这里就有一个弊端,即使没开效果器即未踩下脚踏开关或者每次用完不拔下输入插头再或者用外接电源时不拔插头效果器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第一次新电池到第二天就没电了,我还以为是小孩子把开关按下了,换了新电池,结果还是第二天就没电了,今天重新拆开查线路,结果得出上述结果,邓肯的拾音器就没那么费电了,半年都没事,电流才1mA。

网友A:
效果器不懂,就看见个不错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器不懂,就看见个不错的表

这个表淘宝上买的,不知怎么焊点不亮,但是元器件又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