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里好多人反映各种矿机黑群晖问题,还是intel的X64平台比较好

楼主(2020-02-29):
1 很多人反映各种矿机不少都不能定时开机和定时关机。有人想夜里自动关机,早上自动开机,但不能实现;
2 有些矿机不能完全关机,部分可以关硬盘(主板和风扇还一直工作),有些可以关主板部分功能;
3 有些反映各种矿机有各种稳定性问题,因为有些矿机使用ARM平台,玩的人不多,各种bug,各种死机;
4 有些矿机主板一直高性能运行,即使没有数据传输也高性能,硬盘不能休眠。。。。

其实现在还是intel的X64平台比较好,玩的人多,bug少,玩的人也多

网友A:
2019最经典就是蜗牛上黑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9最经典就是蜗牛上黑裙了

还是这种intel平台好

网友:
可能这就是去菜市场买鱼的人,看去钓鱼的人的心态吧

钓鱼的人买不起鱼吃吗?不太可能吧?一支竿几百几千,绑鱼钩有用手绑的,也有用进口158块电动绑钩器绑的

网友:
intel+win aercer
群辉还是不够挺多的,而且要有技术积累才能玩儿的转

网友:
NAS 就是24小时开机的 要啥开开关关

网友B:
猫盘买了两个翻车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猫盘买了两个翻车一个。。

猫盘迟早都要翻车,听说到目前的引导还不完善,仍然有很多bug,等人家把手里的二手猫盘货出完了,谁还出新的引导?
太小众的玩具没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猫盘迟早都要翻车,听说到目前的引导还不完善,仍然有很多bug,等人家把手里的二手猫盘货出完了,谁还出 ...

我的翻车是硬件问题,猫盘有个做点,系统可以在线升级到最新版本的,所以不存在引导问题。。

主要硬伤在单盘吧,所有一定要经常备份设置和数据,这样以后换盘后才会不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翻车是硬件问题,猫盘有个做点,系统可以在线升级到最新版本的,所以不存在引导问题。。

主要硬伤在 ...

黑群就是黑群,谁能保证猫盘刷黑群以后都能在线升级,那么多黑裙在线升级都容易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群就是黑群,谁能保证猫盘刷黑群以后都能在线升级,那么多黑裙在线升级都容易死 ...

至少我用这个正常。。但硬件性能也比较低,不是重试应用还是挺好的。

网友:
蜗牛也算矿渣吧,基本没什么问题,当然电源自己得换,省这点钱资料没了可就玩完,另外nas没事有啥好开开关关的,我这次是清灰关了下,之前一次关机是6个月前,出去旅游全家除了冰箱都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翻车是硬件问题,猫盘有个做点,系统可以在线升级到最新版本的,所以不存在引导问题。。

主要硬伤在 ...

能不能在线升级无所谓,现在的引导都能无损升级,再说群晖其实也没啥好升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