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帮朋友做一个小容量的固态U盘!

楼主(2020-02-29):
朋友嘱咐挺长时间了,让帮忙做一个小容量的,速度快的固态U盘,64G就够。手头一直没有特别合适的颗粒,因数小容量的做出来,很难跑出一个较高的速度。

前几天收了一批坏固态,其中有一块46en配4颗 BGA108封装的奇葩颗粒,主控短路,拆了主控板子还短路,没价值修了,拆颗粒了。

有经验的童鞋可能知道,BGA108的颗粒,基本是小厂封装的三星晶元的颗粒,如果体质好,速度很不错。

拆了一颗上903上,发现速度真不错。

这个颗粒,和K9PHGY8S7D是同ID的,是三星16nm的MLC。K9PHGY8S7D据说是最快的MLC,这个颗粒,速度也不差。

准备再拿两颗贴46xt U板,给朋友做个64G的小固态U盘。

之前图便宜,从淘宝买的不带主控的板子,因为手里有一些46xt的料板,正好可以拆主控用。

46xt主控搞上去。

两个颗粒也依次搞上去。

正面一颗,背面一颗。

然后兴冲冲地跑去开卡。

结果悲剧了

试了N个版本的46xt开卡工具,都是卡在download mpisp。

然后没办法,拆颗粒下来清空吧。

然后拐了个弯儿,去做BGA108限位框去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27618&extra=

限位框做出来,颗粒测好了,继续折腾。

先单贴

产出32G。

看速度咋样

感觉还不错。

接下来双贴

双贴开64G成功

跑分

这速度,果然不一般。

跑了一圈,全盘写285,读410。

跑完一圈,重新参照run time bad再开一次。

找个壳装上,交货了!

另外两颗贴903,做了个U盘,速度也是有点吊。

网友A:
牛,出吗?价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出吗?价格多少?

这个是朋友订做的,不出。需要的话联系我,还有其它的。

网友B:
哇靠,这4K这么牛逼,价格怎样

网友:
30G U盘这速度,就没见过这么快的,SLC估计都达不到

网友C:
查了一下2246xT板真不便宜

网友:
牛逼茬,佩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靠,这4K这么牛逼,价格怎样

这是usb3.0的桥,如果是3.1或3.2的桥,上限和4K都会更好。
价格吗,光一张板子就5,6十了,整体下来肯定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了一下2246xT板真不便宜

刚上市的时候65+,现在已经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上市的时候65+,现在已经降了。

这个没主控的板子啊来的?多少米?

网友:
颗粒不差,就是太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主控的板子啊来的?多少米?

淘宝淘的,记得是30来块钱

网友:
这其实就是 移动硬盘
要跟u盘 只是 大小一样。
核心在于用了ssd 的主控 和usb3。0的桥接
而一般的u盘 主控 协议转换是一个芯片

其实就是体积小的ssd 移动硬盘

只是比msata做的移动ssd盘体积窄点

网友E:
想知道这种不带主控的板哪里有的卖,如果没桥接就最好了
手头有两颗从g2板拆的46xt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知道这种不带主控的板哪里有的卖,如果没桥接就最好了
手头有两颗从g2板拆的46xt ...

G2板的46xt 65块钱,这你也拆?
板子链接如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00191854739

网友F:
是三星那个108颗粒吗   那个颗粒不错的  四贴·开en能跑满

网友:
引用 楼主:
G2板的46xt 65块钱,这你也拆?
板子链接如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 ...

有个因为写入还是读取都会掉盘就拆了(私下听人说过可能有质量问题),另一个纯自己作换桥换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三星那个108颗粒吗   那个颗粒不错的  四贴·开en能跑满

是三星晶圆的108。我目前遇到过2种,一种是帖子里这种,单颗4ce 32G的,还遇到一种8ce 128G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36959&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三星晶圆的108。我目前遇到过2种,一种是帖子里这种,单颗4ce 32G的,还遇到一种8ce 128G的。
https:// ...

朋友之前给过我一些  一种是64g4ce的   另一种是跟bga316的8s7d同id的

网友:
BGA108的焊盘焊到BGA152上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