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拆三个铝合金外壳硬盘盒 佳翼

楼主(2020-02-29):
拆三个佳翼硬的盘盒,都是铝合金外壳。两个有写保护的硬盘盒采用JMS580主控,另外一个采用VL716主控,没有写保护。

两种外壳用同一种电路板,差别也就两剪刀的事。

对比下VL716和JMS580性能各有千秋。黑色硬盘盒有写保护开关,银白色硬盘盒没有。银白色外壳薄,只有7mm厚。贴上导热垫可以直接装SSD电路板,不用双层外壳,散热更好,不用担心芯片过热。

网友A:
佳翼除了这种SATA硬盘盒,M.2硬盘盒和光驱位硬盘架做的也很好,看接口那些细节就挺讲究的
它家的东西除了贵了一点,外形没什么设计感。在用料、稳定性上什么没别的毛病

网友B:
不知道这盒子有没有休眠功能,好像很多盒子都没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佳翼除了这种SATA硬盘盒,M.2硬盘盒和光驱位硬盘架做的也很好,看接口那些细节就挺讲究的
它家的东西除了 ...

M2的也买了差不多7~8个,基本分体的好于一体的,价格也是如此。CNC做的外壳就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盒子有没有休眠功能,好像很多盒子都没这功能

有没有休眠只要刷下固件。如果给SSD用,最好不要休眠。

网友:
硬盘盒子这种东西 不如易驱线好使  金胜ASM1153E的易驱线挺OK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休眠只要刷下固件。如果给SSD用,最好不要休眠。

当NAS才会需要休眠,当NAS肯定不会用固态,不是所有的盒子都有合适的固件的

网友C:
我买了绿联ASM235CM主控的  不知道怎么样   还没测试     据说和三星T5主控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绿联ASM235CM主控的  不知道怎么样   还没测试     据说和三星T5主控一样    ...

也买了,4K-64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