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m4500q-n000可以换g3220的cpu吗

楼主(2020-02-29):
大神看看这个机器可以换g3220U吗?原机试i3 4130T的35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下换?!

坏了,买个凑合用

网友B:
4代的不能换3代的 一个1150一个1155这是低功耗的U换4代的还得带T的

网友:
可以换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代的不能换3代的 一个1150一个1155这是低功耗的U换4代的还得带T的

都是1150的,赛扬g3220

楼主:
引用 楼主:
都是1150的,赛扬g3220

说错了,是奔腾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都是1150的,赛扬g3220

是奔腾的,不是赛扬的

网友:
这是要降级?

网友:
楼主想把i3的U换回家用

网友:
把家中的电脑升个级

网友:
不带T的U好像与带T的U有区别,可能还得换散热器,不是通用的

网友:
4500q很炒蛋, 据说能支持i5 4570t, 但不支持4670t, 简直了。

网友:
可以,h81的主板支持g3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