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台进口变压器,一台美国制造,一台日本制造(NISSYO SK-1100-U)

楼主(2020-02-29):
如图,美国的是世界电压通用,日本的是120V和100V互转,1100W,体积比较小,重4kg。日本的声音安静,美国的是3000VA,由两台1500VA的变压器并联在一起的,通电后电流声真的很大,但是做工还不错,重14.7kg,箱体是用的2mm厚的钢板制成的,电源线有中指那么粗,输出插座和插头是美国荷宝牌30A大电流带锁的,挺霸气的,废话不多说,看图吧!

网友:
看着好像没啥区别。

网友:
两只方牛,用料挺实在的。

网友:
好像是用在一些早期精密仪器上,后来很多220V转110V,现在不少是240V到100V宽电压自适应开关电源。

网友:
日本的在大陆使用没意义。

楼主:
BTW:请问怎样可以减轻一下电流声????出厂设置是240V入115V出,我现在接的是230V入,输出没动,实际输出120V,我家电压基本稳定在220V左右。

网友A:
就一自耦变压器
都9012了,少100V电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自耦变压器
都9012了,少100V电器啦

现在是2020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的变压器会是120V输出,所以我顺便买了台120V转100V的,好给我那一堆日本进口的初代节能灯泡通电用。

楼主:
又增加了一项100V输出,插座换成台湾进口隆光牌四极的了,尺寸和原配的一样,原配插座在拆的时候不小心把固定耳弄断了…然后发现没有螺丝套筒里面的变压器根本拆不下来,通电声音很大,现在根本用不了,只能买一套螺丝套筒把变压器拆下来垫上橡胶垫,美国人设计的真是太变态了!

网友B:
做工相当实在,但全新的买起来肯定是价格不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相当实在,但全新的买起来肯定是价格不菲的

日本的是二手的,2002年的;美国的确实是全新的,2006年的,卖家说因为噪音太大所以降价卖了,加上运费也就不到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