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解宝马G系ATM模块电池

楼主(2020-02-29):
宝马互联驾驶模块从TCB换成ATM模块比较坑,除了F35好换以外,G系列都要拆室内顶棚,工程量比较大,而且重新装回后基本车顶都会或多或少的有异响,拆个ATM电池大家看看吧,有能力的可以换电芯,毕竟这个电池要700多大洋,而且拆顶棚工费也不少。

故障初期仪表会报故障,紧急救援协助不可用,这分情况但是基本3-4年的车是电池问题

拆内顶就比较麻烦

拆下来就是这个东西

这是个报废电池电压7.81了,正常8.4V

开拆

拆开外壳 电池正面

电池背面

保护板

保护板拆下电芯再装回去是没有电压输出的,和笔记本电池一样断电会锁,可参考笔记本换电芯的方法,就不啰嗦了
更多宝马配件问题可以给我留言询问

c。奔宝buyer + 10

网友A:
4.0V,竟然不是常见锂电池的3.7V

网友:
确实坑,锂电装顶棚上,想想夏天高温的酸爽……

网友B:
弄个8伏的电源夹上再拆不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弄个8伏的电源夹上再拆不就行了?

错了,需要两个独立4V电源夹上去,和笔记本换18650一样

网友:
就锂离子,可能高温型,容量很小

网友D:
连接器中间pin跟右边的pin是通的吗?
连接器贴片跟PCB是点焊起来的,第一次见这种连接

网友:
这玩意干啥用的 定位服务吗

网友:
保护板上ic能不能拍清楚点,看电路板复杂程度可能没有锁,只是要外部电压重新激活一下就有输出了。

这个电池应该不能用普通电池替换,毕竟再车顶高温,夏天还是非常热的。 应该就是紧急呼救模块电池,类似一键报警求救

网友:
万能充冲进点电还能凑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连接器中间pin跟右边的pin是通的吗?
连接器贴片跟PCB是点焊起来的,第一次见这种连接 ...

很多保护板都这么搞,保护板上焊了一块金属,镍带点焊到金属块上,估计是方便组装,不然还要拿烙铁再过一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错了,需要两个独立4V电源夹上去,和笔记本换18650一样

有笔记本电池换心的链接吗?

网友F:
我是F18  不知道这电池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V,竟然不是常见锂电池的3.7V

一样的,就是15500锂离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笔记本电池换心的链接吗?

百度有,自己搜索

网友:
自己更换电芯,温度稳定系数等参数一定要等于或高于原配,不要因为这一点点的钱因小失大。。。

网友:
这个应该也是点焊的吧 ,自己换还是有点门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F18  不知道这电池在哪

F18带互联驾驶的在后备箱里,装的是另一种电池

网友:
嘿嘿~就差车系列

网友:
我差的是那700块大洋吗,我差的是配这个电池的车(手动滑稽)

自己换风险大,自燃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