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德仕智能无线音箱拆换电池(DOSS DS-1823)

楼主(2020-02-29):
去年淘的旧音箱,充电的,电池不行了,拆开换了两节三星的电池。音质还可以,就是原机的蓝牙版本太低了,有谁知道蓝牙模块能换吗,一起交流下

网友:
看上去跟我那个索爱差不多,应该低音没那么强吧。

网友:
能听就别折腾,还想换模块,难道能听出3.0和4.0的区别?

网友(2022-05-13):
请教,后盖怎么拆,用啥工具比较好.

网友(2022-07-02):
这个不好搞

网友:
音质还可以?

网友(2022-08-27):
这个我想把wifi功能禁用了,只保留蓝牙,可惜不会弄

网友:
电池容量还是挺大的

网友(2023-03-01):
wifi用不了了,只能用蓝牙了

网友(2024-01-25):
厉害,看上去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