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VC60数字兆欧表拆解

楼主(2020-02-29):
VC60数字兆欧表拆解

网友A:
没想到内部还是比较简单的,不知和摇表比怎么样!

网友(2020-05-07):
朋友分压电阻和取样电阻是多少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内部还是比较简单的,不知和摇表比怎么样!

比摇表使用方便。但是需要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