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卧在家拆手机内存

楼主(2020-02-29):
一个苹果6S一个魅族MX!发现A9处理器居然有两层!

俩个残骸

海力士64G

闪迪16G

热熔器设定温度290

达到温度上菜

10秒左右轻松下来看着是废了

有胶

苹果主板

海力士这个就俩个点看着也废了掉了两点

A9CPU拆下来俩层!

网友A:
为何要都拆成废品?便宜卖给有用的人不好?

网友B:
怎么看拆下是好的还是坏的?看锡点?有锡的就是好的,铜色的就是坏的?这拆机神器不错

网友C:
现在都是双层的,内存直接跟cpu叠在一起

网友D:
做U盘吧,如果字库还可以用的话

网友:
你那双棉拖哪买的,我看上了,pm链接

网友E:
放心好了,海力士掉的两个都是NC【空脚,无功能脚】

网友:
苹果的那个不是硬盘上掉的点,是主板的焊点掉了

网友:
估计手机是摔得 板子变形 闪存都摔掉点了

网友:
这“拆焊台”强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要都拆成废品?便宜卖给有用的人不好?

拆坏也不卖!都是意外坏得里面数据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是双层的,内存直接跟cpu叠在一起

原来如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U盘吧,如果字库还可以用的话

估计海力士那个能用!一片做U盘好像不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心好了,海力士掉的两个都是NC【空脚,无功能脚】

一个内存片!买套件做U盘也划不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个内存片!买套件做U盘也划不吧

怎么不划算,一个套件大概8-15,如果是32G或64G的不是值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不划算,一个套件大概8-15,如果是32G或64G的不是值得吗。

套件按12计算+钢网+邮费!手笨+成功率又不高!所以不划算!手里好几个U盘

网友:
A9如果不是两层   楼主运存 哪里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坏也不卖!都是意外坏得里面数据多!

是的数据安全很重要。
难道是你头像那种数据

网友:
可以把每个零件拆下来,摆好粘起来,拿画框表上,很有艺术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拆下是好的还是坏的?看锡点?有锡的就是好的,铜色的就是坏的?这拆机神器不错 ...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温度太高芯片要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