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裸一个刚入手的万用表,网上也没有找到这型号啊啊

楼主(2020-02-29):
裸一个刚入手的万用表,网上也没有找到这型号啊啊
买的是是UA9999收到的确实UA9986,店里也没有这型号上架,今天再一看UA9999也没了………………
二手东上的价格是优仪高天猫旗舰店2倍还多,
9988天猫¥148 二手东¥356,价格相差这么多,这是什么操作…………

这是收到的货 UA9986

我拍的是这个型号UA9999

这是看上去比较接近的型号UA9988

不知道这型号有什么区别86量程比99高些和88一样
86和88屏幕不一样没有下面的那一条,其他参数脚本一样
也不知道买的99收到的是86,是亏了还是赚了,还是这都是过度不完善的实验品

开苞

9V电池

打开里面空荡荡的,没什么料
牛屎还算圆,不够光滑

屏幕一面什么都没有

发现买来没卵用……………………
业余都算不上的,只能放着吃灰了

网友A:
这货用起来安全吗?看起来那么单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用起来安全吗?看起来那么单薄。

不知道,看看就好,要求不要那么高

网友:
不懂,帮顶,等待高手来给你解答

网友:
无转盘设计挺好

网友B:
这表挺贵的吧?多少米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挺贵的吧?多少米上的?

便宜货,68到手

网友:
类似的我也买过一个,三个按键普通版,缺点是每秒钟大概刷新一次数值,比手动量程每秒刷新三次慢些。

网友:
单片机自动挡表,淘宝上很多类似的

网友:
继电器还在,是9999没错。

网友:
这个没用过,之前买过一块众一,别的都挺好,就是速度太慢了。尤其是那个通断档,表笔碰到一起要反应一下才会响。一般我用这个通断档跑线路,一个表笔测量一个点,另一个表笔在板子上滑动,听到响了就知道连接到哪了,这个延迟简直是致命的。。。。所以又换了UT61E

网友:
论坛里的交易区很多这个牌子的表在吆喝着卖,我买过早期型号的自动量程表,便宜货一般用着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便宜货,68到手

不贵,女子表,听说自动表反应慢,没用过,这表反应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贵,女子表,听说自动表反应慢,没用过,这表反应如何?

是要慢些,玩玩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慢些,玩玩没关系

谢谢回复,平时用也不需要多快,不用换档,方便多了。

网友:
500型指针式万用表还在用,比较熟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