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新手求助!SM3281ab Flash ID error无法量产

楼主(2020-02-29):
芯片精灵检测出来的是SM3280AB,拆开看的是SM3281L-AB,之前无法识别,短接之后插上U盘就是这样了;大佬帮下忙,看下怎么接着操作?
还是已经废了?
下面是检测出的结果:
产品制造商: SMI
 产品型号: USB MEMORY BAR
产品修订版: 10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0AB - ISP NONE
闪存识别码: 453C98B3 - SanDisk(闪迪) - 1CE/单通道 [TLC] -> 总容量 = 32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Unknown(未知)

网友:
是不是ce0是空白?是的话检查焊接,不是的话就换工具

网友:
没检测到芯片,没焊好,或者脱焊了

网友:
DBF文件里改一改

网友(2021-05-06):
我有一个U盘是同样的显示。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