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机的配置选择

楼主(2020-02-29):
首先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在这个版块发帖请教
我的问题就是想拼一台下载专用机,主要运行bt和百度盘同步,要求功耗低,最好不用风扇能静音。已经有一个监控的机械硬盘在手,所以请教应该用什么系统,用什么配置能最低运行长时间下载。
现在bt和百度的速度坑啊。。。主力机做下载那个风扇吵,而且能耗又大。
我不用把下载盘在家庭内网共享的,需要的话我会把数据迁移到主电脑使用,这个机器只需要下载

网友:
建议,H61+G1610+4G 集成显卡性能速度都可以,太低的我接受不了

网友:
楼上的配置就可以,不想要主动散热的话可以淘个J1800 J1900的无风扇山寨本,二手300左右就可以搞定

网友:
去年挺火的哪个矿机非常合适你。

网友:
更建议B75加G2120T或B85加G3250T 省电静音 有SATA3和前2后2共4个USB3.0 用U盘传输速度快 省事不求性能高就上星际蜗牛或是暴风盒子

网友:
如果纯下载的话,我感觉找个安卓的板子usb挂硬盘感觉更省电

网友:
楼上其它人的已经把符合条件的都说了,

不过个人不太荐你为了组下载机去买硬件,

最好是家里有淘汰的,或者能淘到性价比较高的硬件,

网友:
建议入老母鸡吧。

网友:
自己用过一个wyse  via的1.0g的cpu下载机,功耗最高10瓦。

网友:
玩客云三五十块钱买一个,可以24小时BT加迅雷;度盘可以找个带USB口、能刷OPENWRT系统的路由器,一般便宜的也就几十块钱,比如新三什么的。一两百块钱全套搞定,功耗低